e40 报错

楼主(2014-11-11):
机器报错0190之后关机。后来我刷了个BLOS 变成开机白屏了我了去。谁能给个Blos确定好的

网友:
机器型号和版号都没说怎么给你

网友:
E40 有INTEL的 还有AMD的 你说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
原来的BIOS没备份的吗?确实找不到就要还原BIOS了,不然客户不肯

网友:
没备份- -   报版号

网友:
你先把BIOS刷回来,我给你传个。。如果刷上报错的话,重新开机,按F1进BIOS设置,接着按F9,再按F10。重启就OK了。。。

网友:
重置BIOS,重启

网友:
IBM 的 机子  0190  报错 不用刷  BIOS啊   进 BIOS  按F9 就  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不对 刷回原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