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好几台DV14 没背光破天荒的故障。

楼主(2014-11-11):
                                 DELL DV14 有图像没背光。

我就先差屏供电条件,发现LCDVDD没有追查来源:

开始大搜索找器件,当全部拆出来的时候顺便点了一下竟然亮了,当时以为自己拔插下屏线就好了 于是就装起来,又不亮了,发现音频接口排线,插上去就不亮,不插就亮了,以下附图。  我已经遇到过4台也是这样的问题,这算通病么?

网友:
不亮的时候什么症状 电流都跑的正常吗

网友:
高压板吗

网友:
有点看不懂哦,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音频板有问题 插上就要拉低屏幕的LCDVCC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可能音频坏导致没跑码吧?或者自检没过所以不亮机

网友:
LID信号在小板上面吧。

网友:
楼主有图应该看是15V拉低了,还是3V拉低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音频板有问题引起的有图像没背光的故障吗 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这么说是音频接口短路了?

网友:
看了一头雾水,最后到底是怎么处理的?难道就是不插音频小板吗?

网友:
LID在小板上吧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不怎么好  请各位理解

网友:
LID休眠故障小板上

网友:
楼主仔细测一下。看看是不是针脚有问题

网友:
没有屏供电不是白屏?最好说下不亮的时候的电流

网友:
是音频那里短吗

网友:
插音频线就不亮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好像还没有解决这问题吧

网友:
有短路。。。。肯定

网友:
遇到过一台进水的,修完出现和你一样的故障,结果是音频小板上的休眠管子坏了,是磁性的管子。

网友:
哈  。刚看图纸 小板上有L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板有问题 插上就要拉低屏幕的LCDVCC  是这个意思吧

音频板上有个LID的管子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