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焊笔记本主板上的usb口?

楼主(2014-11-11):
thinkpad-r400笔记本,上面那种两个连在一起的usb口坏了,想自己更换。拆下看上面的焊点又小又多,而且这个型号是不是无铅的?烙铁够呛吧,借了个风枪吹,有个问题就是usb接口上有塑料,风枪不加风嘴可能好吹,但一吹塑料就化了,而且旁边有小的贴片电容会受影响,换上小风嘴只吹引脚根本吹不化,怎么拆呢?如果拆下来了换新的焊接时怎么弄比较好?

网友A:
怕疯抢吹不好,建议上BGA好点吧

网友B:
大口吹   不会吹调小件.比较考验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怕疯抢吹不好,建议上BGA好点吧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是个大菜鸟,弱弱的问下,什么是BGA?烙铁和风枪肯定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口吹   不会吹调小件.比较考验手工

大口吹,肯定避不开接口的塑料部分。。。

网友D:
烙铁温度调400度左右,加点焊油用拖锡带完全轻松把引脚拖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温度调400度左右,加点焊油用拖锡带完全轻松把引脚拖干净

好的,回来试试,感谢

网友E:
烙铁加热,然后用吸锡枪把接口的锡吸掉,轻松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加热,然后用吸锡枪把接口的锡吸掉,轻松取下

引脚和焊点太小了,吸锡枪够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口吹,肯定避不开接口的塑料部分。。。

既然是拆,不怕吹坏塑料部分,由于是金属散热较快,建议用铝薄纸盖住周围小件焊点,大口高温吹。

网友:
我只想说.....你能确定就是USB口的问题么.....
反正我是没遇到过USB口坏...(除非物理破坏)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四周定位的大焊点吸空,再用风枪吹那些小焊点。这样比较快,还不伤板子,电烙铁不行,伤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是个大菜鸟,弱弱的问下,什么是BGA?烙铁和风枪肯定不行吗?

  BGA  都不知道   就敢修电脑   佩服啊

网友:
一般就是用锡箔纸隔避附近的器件,风枪用大口280度左右,太高会吹坏接口,然后辅助烙铁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