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开机6块屏问题?

楼主(2014-11-11):
本来是内屏不显示,有背光 黑的一片  外接正常 以为是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后还是内屏不显 结果是屏线里面烧短路了  换屏线后能显示了,但是显示6块屏.换了3块显卡 都是这样,显存问题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当时内屏不显的时候加焊了一下显存

网友:
还是换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换过屏幕了么

网友:
屏幕   换屏幕

网友:
查看下有无LVDS芯片, 线接好了,一般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 看图片应该是显卡故障 不过你烧过屏线 就怕屏出问题 外接正常的话。

网友A:
南桥也是可能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也是可能滴

南桥干这鸟事!

网友:
测屏上各供电电压,EDID!实在不行刷一遍BIOS吧。

网友:
确定没掉点吗?

网友:
独显的话直接一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干这鸟事!

跟北桥有关吧,,,干北桥

网友:
我说是屏的问题  信号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不换屏试试,。。。

网友:
这个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既然是屏线里面烧短路了,肯定会殃及其它电路,显卡到屏线接口 这段线路应有烧坏元件。

网友:
看看lvds信号是否有短路对量,上面有没有显示芯片有的话看看有个显示bios得刷一下我修 华硕有遇到过

网友:
换屏,查屏供电。还是显卡问题,再换!

网友:
换屏幕不好的话,就是显存的问题,,这机器的显存很容易爆珠。特别是上BGA的时候一定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