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1564 开机电流到0.05 不开机

楼主(2014-11-11):
拿到本本先测了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上电测+3.3v_alw正常,+5v_sus无电压。
上图:
TPS5142没有15、16脚没有输出上下管驱动电压,查芯片工作条件:经测13脚、14脚无PG信号和ON信号。
接下来找13脚PG信号来源(芯片外部信号叫POK1):
有+3.3v_alw经100K电阻PR110上拉得到。
再找14脚ON信号来源(芯片外部信号叫sus_on):
此信号有EC产生,经100脚发出。
经测量EC100脚为低电平。
时序图如下:
1.电池电压产生+pwr_src信号送至TPS5142;2.TPS5142产生+5v_alw;3.按电源开关产生power_sw_in0#信号;4.EC产生alw_on信号送至Q1用来拉低Q2的G极使Q2截止;+5v_alw经100k电阻R358产生3.3v_alw_on信号,送至TPS5142最终产生3.3v_alw电压。5.EC产生SUS_ON信号送至TPS5142用来产生+5V_SUS电压。
3.3v_alw_on信号来源图:
至此问题应该是EC没有产生SUS_ON信号致使TPS5142不能产生+5V_SUS电压,后续相关电压都出不来。因为手头上没有这个EC就先加焊下吧,加焊完成后上电机器正常亮机。
新手发帖,哪里分析的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
楼主小心返修哦

网友A:
这种问题 楼主试过 没加焊EC前 放过电没 ?

网友B:
楼主意思是因为EC开焊导致5V转换电压没开启吗?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高手,需要资料,基本功扎实

网友:
高手呀!理论有点不懂,没全明白。是EC虚焊,加焊就好了。

网友:
加焊ec了没有

网友C:
只是因为EC虚焊吗

网友:
看样子是EC虚焊??

网友:
分析到位,迅维远程学员也疯狂

网友:
有些东西还真是这样的,加焊下就行了,都不用换新的了

网友D:
不会是加焊EC前拔了电池,给放电好了的吧

网友:
没加焊EC之前BIOS放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因为EC开焊导致5V转换电压没开启吗?

是EC虚焊导致 自身没有产生SUS_ON信号 后续电压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楼主试过 没加焊EC前 放过电没 ?

之前放过电

网友:
鲁大师压力测试 正常  这两天还要再试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加焊EC前拔了电池,给放电好了的吧

加焊EC钱电池已经放过电  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因为EC虚焊吗

是因为EC虚焊 自身没有产生SUS_ON信号 导致后续电压出不来

网友E:
鲁大师应该测不出来吧,这个你要等机器冷了之后再试试
王天佑
鲁大师只是压力测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鲁大师应该测不出来吧,这个你要等机器冷了之后再试试
鲁大师只是压力测试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