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资料被重装覆盖,还有什么方法能恢复出来?

楼主(2014-11-11):
C盘资料被重装系统覆盖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找回来。

我通过DISKGENIUS  恢复文件以及恢复分区功能都试过了都不行。
恢复文件是恢复当前系统的文件,分区功能还正在尝试中。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只能试试那些没有覆盖的了,用分区扫描功能。

网友:
磁盘被格式过并又重写数据的,很难再恢复了。

网友:
用个软件可能才行吧

网友:
学习中,想知道,还望 答案。

网友:
覆盖的就不行了,,,

网友:
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整个硬盘全部分区了都可以。

网友A:
可以用R-Studio这数据恢复软件的,我前几天有个客户就是不小心GHOST还原了原来的备份,后来用这个软件恢复了桌面的数据,你可以试下的

网友:
2次覆盖了的恢复不出来了吧

网友:
2次覆盖了不知道恢复的出来不出来??有没什么办法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覆盖的恢复不行,用分区扫描功能试试

网友:
被覆盖不可能全部恢复回来吧 恢复的应该是没被覆盖的部分

网友:
部分恢复,祝君好运。

网友:
不知道楼主恢复的情况如何了。

网友:
有些文件还是能恢复出来.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只能恢复部分数据了。

网友:
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
覆盖了还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Studio这数据恢复软件的,我前几天有个客户就是不小心GHOST还原了原来的备份,后来用这个软件恢复 ...

层主,能说下方法吗?我就知道完全搜索

网友(2015-01-06):
所以说,有资料不要放到C盘或桌面,装好系统后,顺便把桌面的路径改到其他盘。
对于特别重要的数据,最好在移动硬盘或U盘上再备一份。有备无患,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