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G61 BOIS

楼主(2014-11-11):
谁有G61中文BOIS  ?  本人还有一台ACER 4736Z 装XP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但装W7系统掉电,CPU后面大电容已换,哪位高手知道原因求救   ……

网友A:
G61你是要下载呢怎样呢? 刷BIOS 一般都是下载BIN格式就可以了  ?  ACER 4736Z 散热正常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61你是要下载呢怎样呢? 刷BIOS 一般都是下载BIN格式就可以了  ?  ACER 4736Z 散热正常没有?

如有,可以直接上传这,谢谢!ACER 散热各方面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有,可以直接上传这,谢谢!ACER 散热各方面都正常

这个BIOS没有呢,  ACER你装XP系统时显卡驱动有装上吗?  背后的电容确定装好,可以再换四至六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没有呢,  ACER你装XP系统时显卡驱动有装上吗?  背后的电容确定装好,可以再换四至六个试试

XP系统使用时所有驱动都有,但是客户需要W7系统,这之前也是用四个,现在已改用六个,还是掉电,全板供电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P系统使用时所有驱动都有,但是客户需要W7系统,这之前也是用四个,现在已改用六个,还是掉电,全板供电 ...

能使用多久掉电,式下裸板开机不接硬盘,用手摸每个分组供电的PMW芯片,摸到会掉电的那组芯片就加焊下,还有一些是后级供电,像3。3V--5V 经过8脚的MOS管的测量下正常否, 若是再不行就得细心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使用多久掉电,式下裸板开机不接硬盘,用手摸每个分组供电的PMW芯片,摸到会掉电的那组芯片就加焊下, ...

裸板不掉电,硬盘是好的,就是装上W7才掉电,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