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5太难修了,求指教

楼主(2014-11-11):
有两块显卡,一块7300GT,一块7600Gt,pwm控制一模一样,刚开始故障也一模一样,怎么修都修不出来,
开始故障:显存电压正常(左边的APW7065肯定好的吧),右边没有核心电压,无短路,马上两个pwm芯片对换,故障依旧,纳尼,上讯维搜,有说1脚boot要大于5脚电压的,有说7脚是开启电压的,全是误导,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我对比两个PWM芯片,没电压的芯片1脚确实和vcc一样高(以为不正常),好,我对换此脚的外围电路(就一个双2级管和一个贴片电容),纳尼,又白换了。算了,先放过你,我先去修7脚
因为有人说7脚是开启脚,我跑啊跑,真没跑出来(原来此脚经过一个302电阻,然后串联了几个贴片电容,这是传说中的耦合吗?显存pwm芯片的电阻是10C,其它一样),修啊修,修不出来啊,算了我换一块修
拿出另一块,这块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故障,但是被我吹了几次后,pwm芯片吹坏了,显存和核心都没有电压了。我测了一下芯片的1脚和5脚,电压是一样的,7脚是没有电压的,然后我把第一块显卡,输出不正常的APW7065(核心电压)装到了第二块显卡的显存电压上,显存电压正常了,量1脚大于5脚,7脚高电平了(所以这个芯片的1脚是在芯片正常后才会大于5脚,然后开启7脚电压。)
有人说RT9214可以代换APW7065,我装上后,电压是出来了,但是偏低,一打波形,是那种震荡不足,这时1脚也大于5脚,7脚变高电平了。
谁能教教我怎么修出来,关键我没有新的APW7065。或则谁教下我怎么改电路,让9214代换7065.
附上两种电路图

修好这个东西不为钱,只为多一份维修经验,我是自学的,从开始的识别原件到修复成功,有过很多奇迹时刻和尴尬经历,每次的进步都能小小的激动一下

网友A:
还是你的理解有误!1脚boot要大于5脚电压的这是芯片正常工作后的结果,你也证实了!7脚也确实是开启脚,图中红圈部分是芯片的时钟外接RC组件,当Q3导通时该组件被短路到地,不起作用了,芯片无时钟振荡当然就关闭了供电输出。

网友:
用9214 想要把电压升高 改变反馈电阻就可以了
比如你9214上图的R3和r2 加大r3或者减小r2电阻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这卡要是我我就不修了,没价值了,20元一片大把的有

网友:
我觉得反馈回路是不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的理解有误!1脚boot要大于5脚电压的这是芯片正常工作后的结果,你也证实了!7脚也确实是开启脚,图 ...

大哥,但是实际电路和图上不一样的,没有Q3,这边也不短路啊

网友:
楼主的自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没别的可说,就是一个支持

网友:
现在的市场价格 技术也越来越没钱赚了

网友:
7脚确实是开启脚,好像叫反馈输出补偿脚,反馈接地了都没了还怎么工作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

修不出来啊

网友:
有高手吗,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