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880G + 无桥供电求助

楼主(2014-11-11):
映泰 A880G 没有乔供电 供电芯片是 FP6321A 该芯片没有vcc电压,vcc5脚连着一颗电阻连着t04,t04被导通拉低  ,哎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只想问下论坛有没有高手修好过这板?无桥供电 - -

补充内容 (2014-11-12 14:48):
  主板修好了,是q1上面的103排阻 有问题的,应该先修cpu供电的,cpu供电没有en,en脚连着一个三极管,三极管被导通了  控制脚连着103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A:
没有vcc电压那就应该去查呀!看它是来自何方,t04被导通拉低查它的B极或G极是被谁控制的,有图纸吧,按图纸进行推理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vcc电压那就应该去查呀!看它是来自何方,t04被导通拉低查它的B极或G极是被谁控制的,有图纸吧,按图纸 ...

t04被导通这里也可以直接拆除本身判断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04被导通这里也可以直接拆除本身判断故障。

直接量是不是高电平不就判断出来了吗?你这样做不觉得费劲吗?

网友C:
内存 CPU 再桥供电  要先确认前面两个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量是不是高电平不就判断出来了吗?你这样做不觉得费劲吗?

谢谢提醒,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判断TO4本身故障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vcc电压那就应该去查呀!看它是来自何方,t04被导通拉低查它的B极或G极是被谁控制的,有图纸吧,按图纸 ...

图纸是有,可主板上的零件没标示编号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呗

网友E:
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首先得找图纸,再按时序排查,会比较容易一点找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 CPU 再桥供电  要先确认前面两个都有了

cpu没有供电,一直在修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是有,可主板上的零件没标示编号

可根据各种卡槽已知脚位向前推理。

网友:
要是过程写的详细点,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首先得找图纸,再按时序排查,会比较容易一点找出故障点

台板的图纸真心不好找的

网友:
楼主咋不上传图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