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70 北桥发烫

楼主(2014-11-11):
老款机器  Acer370   插电自动开  电流到0.54 不动   摸芯片组  北桥  发烫    内存供电芯片MAX1715  没输出    芯片 换过了

网友A:
缺供电吧,要么短路了

网友:
付三图纸   VDD 输入才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吧,要么短路了

电感都组织正常

网友:
老款图纸
帮忙 分析

网友:
把电压修出来,就不烫了,桥缺电压烫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就暂且不考虑换它,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VDD电压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vdd 2v 怎么也起不来    芯片   换了
是后继拉低了吗

网友:
拉个5v过去   解决问题  谢谢  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