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40N PLUS故障分析

楼主(2014-11-11):
今天接到一三星740N  PLUS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无显示,插上电源线,按开机按键无任何反应,拆掉电源板,驱动板,只上电源板,测电源板输出15V  5.1v都正常,B-Dim和A-Dim和0/F都是0V,也刷过程序,故障还是依旧,本人新学液晶显示器维修,希望大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电源电压符合 那就试一下驱动板了

网友:
如果指示灯不亮考虑电源板,驱动板,按键

网友B:
换一个按键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按键板试试

楼主回答太精辟了,确实是该先查按键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符合 那就试一下驱动板了

那要怎么判断驱动板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