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沙龙牌显像管监视器电源灯亮,不开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4-11-11):
15寸沙龙牌显像管监视器电源灯亮,不开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稳,请问哪里坏了?

网友:
你先看看开关电源各组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排除负载短路就是电源,如果符合那就是里面的处理器芯片了

网友:
检测电路重点,发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电容和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发图,有人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