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代工G31T-M5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4-11-11):
前天客户送来G31T-M5是裸板。 拿来时故障为不触发

开机键有010变化、 IO75脚有010变化、72脚PWRBT_L正常、71脚有SLP3_L 。  76脚PS_ON_L没有拉低
配件盒里没有8718了,正好旁边有个才修好的联想G31板上有个8718,就取下来换到这个板上成功触发,但是没有跑码,复位灯常亮
测量了一下电压,无CPU供电。查PWM供电5V有,12V无。R344表面发黑测量阻值2M多,查PDF为10欧姆,换好电阻习惯性的测量下对地阻值
47欧姆,阻值偏低,取下8841后阻值恢复正常。配件盒里没有8841了料板上也找不到了,告诉客户等几天,在淘宝上定了8718/8841和其他一些配件

网友A:
二楼沙发,主要吐槽一下淘宝购买配件的无奈!

淘宝名称:小X本本小店。鲁大师推荐的,就不说全名了,也不打算退货或者差评,只是无奈和不快!

配件到了  发了有十多种芯片,今天拿了3件急用的

一个45全新的NV桥 做了后才想起测量下桥上的电容 在BGA上直接测量的短路

8718换上后 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 诊断卡直接显示— — — —我的是四位的,不触发

更无奈的是,8841!换上了后,不上U有0.8V电压,上U没电压,用假负载测量VID  全是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二楼沙发,主要吐槽一下淘宝购买配件的无奈!

淘宝名称:小X本本小店。鲁大师推荐的,就不说全名了,也 ...

手气这么背,3个配件 竟然全是坏的!

和销售联系,回答是:上机不保! 可怜我这45全新的桥呀,怕出问题没敢买25和35测试过的!!!

IO和PWM也是全坏,销售态度很好,剩下没上机的可以退货!就为这态度,就算余下的也不能用,我也认了
都是做生意的不容易,而且态度这么好

我想问问大家都是从哪拿配件呀, 这种良品率容易影响修复率

网友:
哦。煤卡,碰到淘宝无良火鸡了

网友:
    你配件太少了

网友:
言归正传,幸亏这次的配件没有全坏,又拿了一个8718和8841  ,能触发了,CPU的1.2V的供电也出来了
不过让我崩溃的是,复位灯依然常亮!!!当时心情郁闷之极忘了拍照了!

仔细测量了所以电压完全正常,NB、SB温度也正常按压也没反应  CPU座按压也无反应

在论坛上下了好多BIOS,我可怜的积分呀!!!  一直涛声依旧,一直在坚持,终于有个跑码的了,但是。。。。

网友:
有点掺啊。。

网友A:
恩 前一阵子 手里有50多块板子 修好了30多块,其他桥坏的或者本身缺件太多的,就拆件了,现在基本用完了

网友B:
现在买材料修板实在是划不来了,

网友:
楼主后续如何呀??

网友:
台机主板没有复位,和BIOS 有关吗,我都不想说什么, 还有不能太相信码卡上的灯

网友:
复位同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材料修板实在是划不来了,

原来没有复位,刷了其中一个BIOS后 跑码 21 01,  也有复位了哟,亲

网友: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绝对的。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可以用的BIOS亮机了!

这个复位灯常亮,刷BIOS解决,是ESC G31T-M5的通病哟亲

网友:
这个是我下载的7个BIOS文件中,唯一的一个可以亮机的,  70下载分+10分购买得到的,其他6个BIOS一个跑码21 00,其余5个不跑码

G31T-M5 V2.0.zip

网友C:
我也有一块G31T-M9的,也是没复位,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难道也是BIOS?不知道你这BIOS我能不能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G31T-M9的,也是没复位,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难道也是BIOS?不知道你这BIOS我能不能刷

我这个是512K的BIOS  你看看你的是多大的,

网友D:
修块板子不易呀!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网友:
确实是啊,现在的东西没有配件的话也好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块板子不易呀!加点分安慰一下吧。

谢谢,只是这个板子故障点多了一点,又赶上这无语的淘宝配件,就来感慨了一下

网友:
遇到这种板子直接换板吧

网友E:
楼主修得很顺手呀,不过那个8718是起到什么样的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得很顺手呀,不过那个8718是起到什么样的功能的,

8718其实就是主板的IO芯片,前面是ITE字母开头的多,功能就是起到管理主板开机触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前一阵子 手里有50多块板子 修好了30多块,其他桥坏的或者本身缺件太多的,就拆件了,现在基本用完了

桥坏要买材料一律不修!!除非板料里刚好有桥,不然你真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512K的BIOS  你看看你的是多大的,

大小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手气这么背,3个配件 竟然全是坏的!

和销售联系,回答是:上机不保! 可怜我这45全新的桥呀,怕出问 ...

楼主心态不错,其实我也想知道在那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心态不错,其实我也想知道在那拿的呢

自己的料板拆的基本光了。 几经打听说这家3皇冠信誉不错,结果是这样!

急需一个信誉和质量口碑都不错的淘宝店,进点配件呀

网友:
配件如果没有好的供应商是没有保证的。

网友:
现在维修价格便宜,在淘宝定配件,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还真的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