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53开机不显

楼主(2014-11-11):
明基P53,开机不显,CPU复位正常,上诊断卡跑00,换过CPU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啊,求解决,会是BIOS么,求BIOS!!!

补充内容 (2014-11-12 17:55):
是AMD的CPU,AMD的芯片组,接不接内存电流都一样,BIOS也刷过了,南北桥都加焊过了,结果都一样,就差显卡没加焊了,有朋友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啊,电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啊,电流怎么样?

独显的电脑,有独立的显卡板,电流到1.5左右不变

网友A:
看下过内存没,把内存拔掉上电看电流如果跟没拔不一样说明已经过了内存没过显卡,就做显卡吧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不良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过内存没,把内存拔掉上电看电流如果跟没拔不一样说明已经过了内存没过显卡,就做显卡吧

接不接内存电流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显卡不良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ATI 216-0707009  感觉与显卡不相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不接内存电流都一样

试下吧,用风枪吹下显卡,试下,有些机器是这样的,你有假负载没,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D:
刷BIOS是明智的选择!CPU供电正常吗?缺不缺相?虽然你说过CPU复位正常,但还是要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是明智的选择!CPU供电正常吗?缺不缺相?虽然你说过CPU复位正常,但还是要提醒一下。

CPU供电是正常的,还是希望找个BIOS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