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现象

楼主(2014-11-11):
有一台创维32寸液晶电视。什么型号忘了。现像是、、开机红灯不怎么亮。一闪一闪的,不能开机,打机查。。5伏只有3,4,信号电压2,4伏。24伏开机有,半分钟就没了。不知什么时候在来也不开机。考律是主板有问题。请大师们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不开机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还是用代换法来判断

网友:
重点查电源板电解电容,这个损坏的话易导致电压低或是不稳定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电源板换了。一样的,好的。还是老样子、我把高压板拔下来也是老样子、5伏电压还老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