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K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11-11):
版号是F3KR。观察主板,上无进液、动过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3V5V电感,分组供电电感,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0左右,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测公共点19V正常,发现无3V5V电压。但能开机的时候,待机0.072A。这时候测试就有3V5V电压。这时肯定有人有疑问了??待机0.072正常吗?我个人认为,3V5V都出来了,芯片也不发烫就正常的。没有找到点位图图纸也没有。找到TPS51020的数据手册。
测试9,10脚待机在0.010时,无电压。说明是开启信有问题。这个信号,我参照了其他华硕的图纸。是从EC那边经过一个5脚芯片,转换过来的。于是找到5脚芯片,待机正常时,测试三个脚在一边的有两个3.3V。不正常时只有一个3.3V。用烙铁将两个脚相连,此机修复。
问题补充:5脚芯片,就在EC旁边。

网友A:
你说的5脚芯片是什么东东?图片呢?

网友:
是啊,五角芯片是什么东东哦?上个图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5脚芯片是什么东东?图片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958-1-1.html

老师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5脚芯片是什么东东?图片呢?

他说的5脚芯片应该是双MOS管吧!

网友:
楼主强悍,,,支持一下,,,没有图纸  ,厉害

网友:
是不是给EC供电的5V转3V的五脚芯片啊?

网友:
这样就好了  应该是个双MOS 管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