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板的维修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2014-11-11):
本人是电脑菜鸟,最近有个技嘉GA_MA785GM_US2H主板,不开机怎么维修呢?谁有这个板的维修经验分享一下从朋友那里拿来的,以为不开机很好修,想不到没找到原因,强制加电可以开机!求帮助!

网友:
修不触发得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否则跟你说了也白搭……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往哪下手……。建议你去迅维学习

网友:
我修不开机喜欢抢加电,手摸芯片看是否有发烫的,没有就跑线路了

网友:
电池放电  查待机,还有其它的。。。。

网友:
黄版主说的有道理啊!主板开机部分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是相当多的条件呢。

网友:
不开机还是要查很多东西的也要知道这些信号的顺序才行的,没点基础的确实是不好办的。

网友:
没基础很难说得清楚,而且维修的话,需要有工具,风枪烙铁,没有工具,比如叫你换个IO你都换不了,而且你也没配件拆,比如要你跑线你不懂电子基础你不知道怎么跑

网友:
最好的还是找它的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有图就好修

网友:
你这样我觉得最好先从基本学起,就是人家说你一操作也不见得成功呀,毕竟这个最基本基本的你不太行呀

网友:
在桥不短路的情况下 换IO吧

网友:
不加电,查5+3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呀

网友:
一两下怎么能跟你说的清楚呢,去学学理论吧

网友:
有理论的话,不上电的板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找个大师傅带着学习就好!!

网友:
要么去实地或远程或找个大师傅带着学习!!

网友:
查过线路,这个主板是IO控制开机的,想换个IO试试,自己有维修方面的基础,维修行业也干了很多年了,只是没有接触过主板维修方面的,现在对主板维修挺感兴趣的,想自己学维修!

网友:
我发现收回来的主机电源是炸的,但是主板有没有明显短路的,一般会少那些东西呢?电源拆开看,保险炸了,后面低压部分滤波电容全部鼓包的,5V待机场管一短路,而且外围元件也烧得不轻,电源已确定报废!不知道主板会少什么东西?

网友:
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