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电流上到0.8几,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4-11-11):
版号是BA41-00926A。观察主板无异常,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均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0.85—0.38—0.82停止了。感觉这电流跳动太大了,不过没有关系。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1.5V,1.11V,1.05V,0.95V电压都正常。再测南桥发出的复位3.3V,CPU复位1.04V都正常。0.8A左右的电流,看电流已经在检测显卡了。这种显卡加焊估计用两三个月。就会返修。果断重植一下,半个小时后。再次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0.8-0.7-0.6-0.9跳变。说明可以亮机了,接上屏已显示。

网友:
典型的三星显卡空焊故障。

网友:
好给力哦   这种情况 分不清跑马不跑吗  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内存smb和排阻  在动手 你这直接动手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要是有 示波器就好了,但是要没示波器 就得靠经验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不打波就搞定……

网友:
重植和BGA 一下 效果差不多   不差钱的话就换吧

网友:
A卡完败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