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无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4-11-11):
      有台进水机,机子修好了无线不能用,有线可以用,情况是这样的:无线的灯常亮为黄色,设备管理器中看网络这一块没有无线驱动,但是用驱动精灵检测,驱动是正常的?在官网下载一个,装不上?换个无线网卡,报错,连系统都进不了?求思路,难道是无线插槽的问题,可以用原来的无线网卡可以进系统呀?求大神支招!      按FN加无线,不能切换,以为是快捷键驱动没装,在官网下了个驱动装上,一样不能切换?信号指示灯一直是黄色。无线驱动也在官网下了个重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第20脚,用绝缘胶贴起来好了。

网友:
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都有没有

网友A:
这个首先得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无线硬件,其次是驱动安装正常,硬开关打开i了,还有就是Fn键的电源管理要装驱动的,最后你再考虑BIOS,给你回复BIOS的方法,就是按F9两便,然后就保存了。还不行就是硬件了,据说无线网卡的针脚是可以强短接开启的,但我不会,这个就得高人给你指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得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无线硬件,其次是驱动安装正常,硬开关打开i了,还有就是Fn键的电源管理要 ...

你说的无线网卡的针脚是可以强短接开启的,答案就在二楼!

网友:
我的是  4326S  也是  无线网卡 开启不了   直接 断开 20脚  就OK 了

网友C:
机子已经修复,是病毒引起的,杀完毒,重启就可以上网了,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把20脚割断试下吧

网友:
恢复BIOS百试不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机子已经修复,是病毒引起的,杀完毒,重启就可以上网了,谢谢各位的答复

你不是重新做了系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无线网卡的针脚是可以强短接开启的,答案就在二楼!

呵呵,回复的时候就没看见有人回复,还以为可以坐个沙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重新做了系统了吗?

我是用自己的硬盘作的系统,客户的硬盘没做,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