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抓掉电的问题??先感谢来帮助的

楼主(2014-11-11):
       用示波器抓掉电的还好抓点,抓不定时掉电的应该怎么抓?  单次 对嘛?
   为什么我调好后  放在那里   示波器上会过一会就自动跳成红灯了就是表示抓到了 实际上没抓到 ,而且机器没关机 好好的、 我起来再按一下单次  ,过一会

还会这样。很烦啊  真掉电的时候他还抓不到了   最近遇到不定时掉电的好多  请会的指点下啊 万分感谢

还一个问题,比如公共点和slp_s3 比较的话,这俩 触发电平怎么设置 好像2个是用一个触发电平的吧?

图片与此贴无关 ,可以比较招人

网友:
什么时候过来让我暴打你一顿,我就再告诉你一次。

网友A:
一个触发电压,还有一个时间  这两个你必须设置对  要不然就红灯啦   哈哈哈

网友:
我倒,实地学员怎么毕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触发电压,还有一个时间  这两个你必须设置对  要不然就红灯啦   哈哈哈

指点下啊

网友B:
我考,抓波都不会,还是不是男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考,抓波都不会,还是不是男人啊?

哈哈哈  *脏话*

网友(2019-09-18):
示波器抓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4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