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G470 桥供电 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4-11-11):
如题、如图。请教公共点对地阻值10左右是不是正常??

查到这个电路,有上管击穿了。更换后产生1.1V供电,手摸着桥开始发热。一会自动断电,再量管子又击穿了。郁闷~~~

请教是不是桥的问题?附上图纸请大家指点。

LA-6751P_53P 1125A.pdf

网友:
有1.1证明着桥的供电是电路是不短的,你的G470是什么问题????我也在修G470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没大神指教下

网友:
你那个到底想说公共点。还是想说桥供电阻止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10左右是不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下管你测的时候可能是表笔指针给场效应管充了电。你把场效应管放下电试试

网友:
重点看下管是否受控,和电压反馈

网友:
南桥对地阻值5欧 正常吗? 我的G470 供电都出来了除了CPU集显,电流到0.7就停了,。接屏按下开机就白屏。外接不显,可以强关机。量BIOS,两个都没有波形跳变 不知道是桥坏还是其他的

网友:
你实在找不到值是否正常,你可以短开测量嘛

网友:
把桥拆掉    再通电    看看  还击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