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4-11-11):
V星880 不跑码  内存无供电  八脚芯片为up6103 1 5脚10v 7脚0v 看图纸7脚是1.8vef在up6162  但是主板上没有这个芯片 在查  这个电压也在71889上 87脚  测87脚有0.88v电压       谁修过这个主板这个问题  告诉我下

网友:
7脚没有就找7脚的电压吧。也可以换一个试试看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V星的主板,真心不好搞。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A:
脚是电压开启,一般是桥发出的,可以尝试飞个1V以上的电压去7脚,看能不能正常!但首先要确定那个没有的芯片是主板原本就没装还是你图纸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是电压开启,一般是桥发出的,可以尝试飞个1V以上的电压去7脚,看能不能正常!但首先要确定那个没有的芯 ...

嗯,版主这种强加电压操作方法也能判断芯片up6103 和本身7脚外围相连元器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是电压开启,一般是桥发出的,可以尝试飞个1V以上的电压去7脚,看能不能正常!但首先要确定那个没有的芯 ...

图纸上面型号前面有个x

网友B:
没找到880 GM的图纸,其他型号图纸到找到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880 GM的图纸,其他型号图纸到找到一堆

看错了 原来7脚也有0.88V电压  会不会低了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 原来7脚也有0.88V电压  会不会低了点呢?

0.88v,正常

网友:
那 3个条件都有了 是内存芯片 不工作?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一个一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