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7经常开机不定时死机、蓝屏、掉电、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4-11-11):
                     神舟A550-I7经常开机不定时死机、蓝屏、掉电、不亮机
机型:神舟A550 I7
板号:DAO QL4 MB
HM55芯片组,N10M-GE独显,I7-Q740CPU
    故障现象:电流上到1.89--2.12--2.2.左右不亮机。偶尔死机、蓝屏、掉电……(光看这故障现象就知道难缠)。
    苦逼的维修过程: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先加焊,刚开始是好的,用了一星期不到又回来了,老问题,再重植显卡后,又亮了,用了几天后,还是老问题,又回来了,再买个新的显卡装上,当时好了,客户拿回去过几天又回来了,还是老问题。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最后客户干脆把这机器当废品卖给我了。
     我回收下来之后,再仔细想想,感觉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应该还没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于是调转枪头,从桥和CPU的工作条件开始一个个测,希望能够找到突破点,可是这样做 谈何容易?
    经重新检测,示波器各个波形正常,因为这机器时好时坏,很难找到故障点,再仔细研究了好几天,经过长时间的测量和信号对比,终于找到问题了,如下图:

这个H_VTTPWRGD这个信号,在正常亮机的时候U14第4脚输出3.3V,经过R162\R163分压后是1.1V,不亮机的时候U14第4脚输出2.3V,经过R162\R163分压只有0.78V,更换U14解决。测试了一个多月了都没问题,这个U14在CPU座背面5脚芯片,很好找。如下图:

苦逼啊  终于修好了,希望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
回个贴两分到手了啊,U14性能不良啊

网友A:
黄总你不是自己在使用么?还要卖好价钱?卖自己?从右口袋放左口袋么?

网友B:
也就还是黄老师有恒心去寻找答案,希望下个月好好向黄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总你不是自己在使用么?还要卖好价钱?卖自己?从右口袋放左口袋么?

呵呵,我一直在试用中。

网友:
这种真难缠

网友:
不要怎么牛好不好   看不下去了

网友:
总线pg?这个信号干啥去了?

网友C:
很不爽,我今天也遇上了。

网友D:
我疑惑是为什么搞显卡会好?.

网友:
黄老师厉害  多发点教学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还是黄老师有恒心去寻找答案,希望下个月好好向黄工请教!

你练好俯卧撑再下来吧(你向现在笔记本二期的师兄们了解一下就明白了 ,你懂得。)

网友E:
不觉得对不住客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疑惑是为什么搞显卡会好?.

这元件性能不良,经过BGA高温之后能暂时恢复功能

网友F:
不亮的时候跑多少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亮的时候跑多少电流呢

不仔细看帖,帖中有写,我建你别在我的帖中灌水!不然……你应该知道后果的。

网友G:
这是个温控芯片吧,换掉估计也用不太久,直接拆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温控芯片吧,换掉估计也用不太久,直接拆掉吧。

这是门电路芯片,拆掉不行。

网友:
哦 原来黄总你用的那台就是啊,厉害厉害,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个月是它,也许一年也是它,不好怎啊!哎。不过修好了黄版主赚了不少吧?

网友:
是怎么测到这个东西的?

网友:
呵呵,不知道这I7当时客户当垃圾卖给你多少钱。。。现在修好能卖好价钱哇~~赚了

网友:
黄老师,技术一流,也有这样遭遇

网友:
为啥不打给广告,要卖多少块大洋

网友H:
这耐心让人叹为观止啊!!!

网友:
这个问题CPU供电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老板赚到了,恭喜,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U14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我已经修了好多台了
chaoleisky
你修好多台了?还知道是通病,怎么没见你发贴呢?好东西要大家共享的嘛!
详情

网友:
无规律又不长出现的故障是最难处理的了,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耐心让人叹为观止啊!!!
搞技术就要有耐心,遇到问题,好好理下思路。

网友:
又挽救了一个报废的笔记本,给你加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我刷了EC程序亮了。还在测试!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

网友:
a550-i5 也有这种故障,之前也是加焊显卡可以用几天,或者拿掉无线肉卡也可以点亮。后来在迅维网上,看到大家都冰U14 是通病,我懒没有找门更换。直接将4 5脚 相连 到现在都没返修,

网友:
无规则不稳定的主板确实很难找到故障点,但是在实际维修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耗的是维修人员的时间和耐心。。。

网友:
呵呵 冥冥中是想让你多挣钱。客户卖给你坏机器,那你出的就是坏机器的钱。I7的机器还值点吧

网友:
死机蓝屏的确实不好修啊……故障点都不好测……

网友:
黄总可以把这种问题修好,真是厉害啊。

网友:
果然自己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这种问题,能修出来,果然是维修员中的战斗员啊!!!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I:
老黄怎么换个U14都把旁边的东东搞成火烧一样?

网友:
H_VTTPWRGD是送往桥的吗,电压过低掉电能够理解,至于为什么会导致蓝屏黄老师能解释下吗! 还有就是I7的机器多少钱收来的,能否便宜出手呢?

网友:
电压有没有已经很难测了,更何况电压值不正常的,黄老师就是厉害。ps:望老师多发点信号的帖子

网友J:
说实话,这样子的问题很难搞,还不如直接歇菜呢 。呵呵 月初去迅维就在阿林老师那里呆了三天,没有去见见黄老师  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黄怎么换个U14都把旁边的东东搞成火烧一样?

都怪我那破风枪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这样子的问题很难搞,还不如直接歇菜呢 。呵呵 月初去迅维就在阿林老师那里呆了三天,没有去见见黄 ...

欢迎下次再来

网友:
门电路导致PG输出太低

网友:
牛B啊!这也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爽,我今天也遇上了。

和黄总的板子一样的故障吗?不能这么巧吧!又是通病?求答案!!!!!

网友:
我遇到这种不稳定的机器都知道如何下手,看了黄老师的帖,觉得更难,回来去实地向黄老师讨教讨教吧!

网友:
很高深的技术强大的理论

网友:
这种机器最怕了。。吗的一下这样一下

网友:
好啊,支持一下,我也学到了,以后也会注意这个芯片!!!

网友:
麻痹最怕这种机器了 可以看有显示其他问题多

网友:
黄老师一直是我们学些的榜样!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
这个只能挨个测试信号了,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这种鸟问题修过来最烦了,楼主好耐心

网友:
牌子垃圾,也卖不了什么价钱了

网友:
黄老师怎么不写这个信号到哪去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门是容易坏,坏了不好修

网友:
怎样找到这个U14不良的??

网友:
黄老师,这个神州本本在客户和你之间来来去去几次那个客户有没有要你退维修费?

网友:
黄帮主给大家一条鱼,但是没有讲出渔!!

网友:
不知黄老师用了多长时间把问题找出来的。了不起!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我代表我们304向我们黄帮主弱弱的问一句!——————废品是多少钱? I7 难怪你喜新厌旧啊!

网友:
菜鸟表示有些心得了,不能死扣着显卡本身——————,顺带问一句,多少钱回收的,黄老师,能给个同行价卖了吗,

网友:
我发现这种5脚的与门很容易坏,在很多机器上这种管都有坏的!~现在我只要修那些无厘头的故障,都会习惯性的找这种管来测!!!有时你拿示波器打是好的,一拿万用表打就掉电!!!

网友:
这问题真是没思路啊,绝对苦逼

网友:
修电路厉害的一般都是不赚钱的

网友:
不稳定故障的确难修,楼主还真有耐心!

网友:
好,实践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觉得对不住客户吗
有点觉得。

网友:
逛论坛又知道了个通病,受益匪浅啊,黄版主维修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看得出来客户相当信任你 ,修好几次都回来也不跟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