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双敏UR880MT

楼主(2014-11-11):
双敏UR880MT,无复位。测量内存供电正常。VDDA25正常
但是CPU供电只有0.2V左右,先查EN

48脚EN,万用表测在0.1-0.4之间跳。怀疑有问题 于是上示波器抓了下面这个波形

这EN 一下有一下无的。郁闷哦
CPU供电也跟着EN 在跳舞了。。。。

于是,跑了下EN的线路 。铜刷开路。。。。。。。。。。。。跑出下面的线路

EN连到一个芝麻管,圈中为2个上拉电阻。这条线是后面跑马以后拍的。。。    想知道从哪飞,  请继续往下看。。。。。(卖个关子)呵呵

右边飞了线的管子B级 也是一跳一跳的。。  由于铜刷刷不出 其他原件。。。 只能从内存供电飞线到这里。

这是内存供电后面的电容正级。。。 从这里飞了线过去 。中间加了个103的电阻。。
(开始没加电阻的时候  。。。  上电一会就把小三极管给烧掉了。。。  后来加了电阻。。希望同学们以后修这种不想跑线,或者跑不出来的。 有个应对办法)
再然后。。。CPU供电有了。。。 一看诊断卡。。复位灯也有了。。迫不及待的上个CPU 。。。。咦、、不跑吗。。。。什么情况啊。。。。
座子是AM2的。。 我上了片3600+的CPU  。。。想来想去 。。  刚想用带灯座看看的时候 。。 突然想起以前碰到的情况。。 昂达的板子 也是AM2的座子。但是上AM2的CPU 连触发都触发不了。。 然后看了一下主板型号。。880      然后换个AM3的 CPU  顺利跑吗。。。 亮机了。。

网友A:
楼主链接发晚了啊,今天最后5分加给黄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链接发晚了啊,今天最后5分加给黄老师了

明天加啊

网友:
掌握时序飞线才能有技巧!

网友B:
拆三极管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三极管不就行了吗

不行, 拆掉三极管 时序乱了。 会不跑码,或者档代码的。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飞线法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这里右边飞了线的管子B级 也是一跳一跳的可能是你没有加103电阻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短路击穿三极管造成的,建议你这里最好找到右边三极管B级相连控制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C:
LZ是你的CPU太低级不兼容无法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你的CPU太低级不兼容无法开机吗?

CPU不兼容不会无法开机,而会导致机器跑码异常不亮机。

网友:
我很羡慕楼主的用波波的技术,话说我都没碰过波波,顶你一下

网友:
2敏倒闭了,再也见不到这种鸡肋了!

网友D:
佩服你的耐心,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如此用心

网友E:
问下楼主这里在右边三极管B级飞线是不是要断开原来与左边三极管C级相连的线路才行呢?

网友:
台式机修板修到这程度  不错

网友:
简单都是把线路都改了,牛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这里在右边三极管B级飞线是不是要断开原来与左边三极管C级相连的线路才行呢?

看样子好像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你的耐心,现在修台式机主板如此用心

不就是钱少点吗,知道故障还是要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好像没有断

这个要问楼主才知道,左边三极管击穿短路也会影响右边B级正常电压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