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爷我彻底认栽了

楼主(2014-11-11):
首先我还是得感谢各位对我帖子的好评与加分,有了各位的关照我的帖子才被加精,而我也只能以写更多的帖子来回报各位.真心谢谢各位了,好了,闲话不多说了,咱们进入主题.
  今天一整天我都再修这一台三星Q320,板号是BA41-01014A,此机的故障是这样的:接入电流表待机0.02A---按开关----0.21A左右,相信大家看到这电流就会想到是不是CPU供电没出来呢,于是我就测全板的供电,果然,和大家想的一样,板上除了CPU供电电感外,其它电感上都有电,好吧,那我们就来修修CPU供电吧
  当我把机拆开后,看到CPU座下面有个NEC大电容,就想到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呢,于是我就在NEC大电容的正负极各飞了一根线出来,干什么呢?当然是加滤波电容了,于是我就加了四个330UF的电容上去(就是这一步吧,让小爷我彻底栽了), 然后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后,电流依旧为0.21A

   心想:既然加了滤波电容不行,看来不是它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就要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了.此供电芯片是ISL6266A的
   (由于此机没找到电路图,只好找一个差不多的图来对着修)

  为了能让更多人都能看懂,我还是尽量发详细一点吧,大家别嫌烦就行,还请各位谅解

  同样的,第一个肯定是供电了,由下图可以看出,这个20脚就是6266的主供电,来自公共点19V(此信号,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接下来再测6266的辅助供电VCC,这个是5V的,(经本人测量过也是正常的),这个5V是经过Q50由待机P5.0V_ALW转换成P5.0V的

测完VCC,那肯定是测BOOT了,这个是芯片的自举升压5V,(本人测过是正常的)

  然后呢,当然是VID线了,这个好测,因为这个VID线只要不全为高电平或全为低电平就行,于是我只测了两个脚,那就是37脚(为0V), 而38脚(为0.6V),既然没有全为高,也没有全为低,那就是正常的

接下来我开就开始犯错了,因为有些时候,本人记不住那么多供电芯片的流程,不过本人还是回宿舍看笔记后才发现(这个后面再说)
当我测完VID线后,我就去测开关,那就是VR_ON,(这个为3.3V,本人测过是正常的),这个信号来自EC(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好了,既然条件都正常,还没有CPU供电,什么问题呢?这个就不用说了,相信很多人测到这都会跟我一样,换ISL6266A呗,我就是这样干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
错了(至少在这是错了,其它我不敢说),换了一个ISL6266后,然后接上电流表发现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它的问题,于是我就想到会不会是下管5V的故障啊,(本人最怕这个了),于是就去测下管的G极,还好没电,这下我就放心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这换了芯片不行,那会是哪的问题呢,然后突然转念一想,会不会是上下管的问题呢?你还别说,还真让我测出一个上管的G极和S极击穿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上下管一起换吧(这是本人的习惯,只要是上下管的都会一起换),换过后再上电流表发现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一下没思路了,于是上论坛搜了一下,一遍下来没什么收获,都不知道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唉,头痛啊!
  于是我还是用最笨的方法来测,看看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就测了下这个芯片全部引脚的对地值,我了个去,全部正常,这下更没思路了
  然后转念一想,老板这里这么多板,有没有一样的板呢,要是有的话,那就要好一点了,于是问了下老板,老板说有这个板,那感情好啊,于是老板把板子拿了过来,
好吧,那接下来我就上电试试这个好板在按下开关后看这个电流跳到多少才是正常的,接上电流表后,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64A,然后再测CPU供电也正常(这个是废话中的废话,如果不正常那还能叫好板吗),好了,有了好板后,我又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咱就一个个引脚来测吧,看看两块板到底有哪些电压不一样(当然这个是个很笨的方法,没办法啊,笨人只能用笨方法了),这样一测两块板的电压,花了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好了,那我们就来对比下这两块板有哪此地方的电压不一样吧(电压一样的本人就不写了,希望名位能理解,发帖不易啊)
  我们先从第1脚说起,这个是VRM3_CPU_PWRGD也就是CPU供电好信号,好板为3.3V  (坏板为0V),这个我想不用测大家都知道,电压都没出来,肯定没有供电好信号了

  那接下来就是第9脚至第13脚,这四个引脚在好板上的电压为1.5V(而在坏板上为0V),这四个引脚本人只认得两个引脚那就是反馈脚
  也就是FB和FB2

那接下来的就是第14脚和第15脚,这两个信号在好板上测得是1.5V,(而在坏板上为0V),由于是CPU发出,所以这个先排除

  然后就是第16脚至第19脚,这个在好板上为1.5V,(而在坏板上为0V),由于此电压是在CPU供电产生后才有,那我们也可以先排除

接下来的就是第23脚和第24脚,这两个信号在好板上电压为1.5V,(而在坏板上也为0V),由于此两个信号也是在CPU供电产生后才有,所以也排除

然后就是上下管的驱动脚了,这个我就不说了,(如果驱动脚有电压,那CPU供电就出来了)
  最后一组数据就是第46脚,这个在好板上的电压为1.5V,(而在坏板上却为0V),由于此信号来自南桥,所以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误判)

好了,以上就是我所测得的两板块上的所有不同的电压,虽然有那么多电压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排除了那好多组,所以剩下的只有两组不一样
分别是第9脚至第13脚以及第46脚
想起电容容易坏的这个经验,所以本人先把跟第9脚至第13脚相连的所有电容都换了一遍(这个绝对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只剩下一个条件了,那就是第46脚来自南桥的CPU1_DPRSTP#这个信号,然而南桥又是IBM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桥容易坏),然后我就用万用表,
把南桥旁边和背面的电容电感都测了一遍,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测完后没发现什么异常,然后我又转念一想:能否强拉一个1.5V的电压到ISL6266A
的第46脚,说干就干,找到个1.5V的电压,然后飞线过去,嘿嘿,有意思的来了,那就是这个电压被拉低了,于是断电后再测此引脚的对地值,发现正常,如果这样的话,那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绝对的误判),于是想到就干,直接上BGA,把SB拿下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植好球后,再焊上去,心里一直在默念,一定要成功啊!
焊好后,让我惊喜的是电流竟然上到了0.64A,(此刻我在想,哈哈,果然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关掉电电流表,然后把CPU内存装上,再接电流表的时候,一按开关发现,又回老样子了,电流上到0.21A不动,再测CPU供电,(没出来),这下我是彻底晕菜了,准备放弃啊,但又不甘心(心想一个CPU供电都修不出来这也太那个了吧),
  最后我拿着这块板看了两三遍,最后还是盯在了一开始说的那个NEC电容上,心想,既然加电容没有用,反正没办法了,(只能报着试试看的心态),还是把NEC电容给拆了,然后换上了四个330UF的滤波电容,谁能想到的是电流竟然跳到0.64A,然后再上CPU和内存,竟然亮机了.
  看到这种情况,看到这种结果,我真的很惭愧,那时候天天念叨老师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以后看到NEC大电容,不管它好坏,先拆了再说,而我却又犯这样的错误,真是无颜再见老师啊,我以后如果再看到NEC大电容绝对不会再它的正负极飞线出来,再加滤波电容上去,而我要做的是不管主板是什么故障,我都先把NEC大电容拆了换上四个330UF的电容上去,如果不行,我再此故障
  希望大家看完此帖后,别嫌我啰嗦,我这也是为了大家好,最后我还是发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流程吧
1.  V+/VIN
2.VDD/VCC
3.BST
4.VID线
5.DPRSTP和DPRSLPVR(大家知道我为什么错了吧,我测完VID线没去测这个信号,而是直接测了开关)
6.SHDN
好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A:
nec就是个大祸害   不拆掉留在上面  迟早是个祸害   这点楼主不应该啊   看到通病的东西  先杀了再说

网友:
这是自作孽嘛

网友:
这绝对是自作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ec就是个大祸害   不拆掉留在上面  迟早是个祸害   这点楼主不应该啊   看到通病的东西  先杀了再说

小爷我对它还报有一丝希望,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想死的心都有啊

网友C:
碰到几次,都是直接换了四个电容,用着挺好,也看见有人加330好的。没试过。还用自己验证过的方法保险一点。

网友D:
看样子并电容也不一定可取呀!亲,如果有波波打下波形就能看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并电容也不一定可取呀!亲,如果有波波打下波形就能看出了。

有波波,我还会犯此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几次,都是直接换了四个电容,用着挺好,也看见有人加330好的。没试过。还用自己验证过的方法保险一点 ...

还是换吧,这个靠谱一点

网友E:
这回长记性了!哈哈。也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NEC大电容真是害死人啊。

网友F:
借个1.5V电压飞到ISL6266A芯片的46脚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借鉴,这里也可以测量下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断开此工作信号与南桥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

网友:
波波见证奇迹,没波波走点弯路常有的事,楼主不必介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爷我对它还报有一丝希望,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想死的心都有啊

低调   低调

网友G:
有示波器在手 就很顺手了朋友 考虑一下吧

网友H:
看完,说真的很佩服LZ的思路,很清晰很具体,不过到最后才发现NEC大电容的问题,以后一看到NEC的电容不管37 21直接换了,或许就很少走弯路了。最后 LZ发帖辛苦了 加分!

网友I:
恭喜楼主,最终修的正果.......弯路......有谁没走过呢。楼主验证了那句话....不抛弃 不放弃........彼岸花开,毛大爷来

网友J:
又是一个 教学帖子  鼓励 给你加分了

网友K:
坚持!维修就是这样,技术是不断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回长记性了!哈哈。也给大家提个醒。

肯定长记性了,修的想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坚持!维修就是这样,技术是不断积累的

我会的,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是一个 教学帖子  鼓励 给你加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最终修的正果.......弯路......有谁没走过呢。楼主验证了那句话....不抛弃 不放弃........彼岸花 ...

嗯,大家都不要放弃,大家都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完,说真的很佩服LZ的思路,很清晰很具体,不过到最后才发现NEC大电容的问题,以后一看到NEC的电容不管37 ...

以前老师说过这是通病,而我却对它报以希望,这个是我的错,以后我再看到NEC我就把它给拆了再说,这回真是长记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在手 就很顺手了朋友 考虑一下吧

你给推荐一个呗,正想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过程很复杂 结果很简单

都怪我自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借个1.5V电压飞到ISL6266A芯片的46脚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借鉴,这里也可以测量下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断开 ...

因为我之前测过这个芯片的所有引脚的对地值,发现全都正常,所以我就认为是南桥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之前测过这个芯片的所有引脚的对地值,发现全都正常,所以我就认为是南桥坏了

所有引脚对地值都测量感觉没有必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有引脚对地值都测量感觉没有必要的。

那时我是没办法了,只能乱测

网友M:
  谁修机器没有走过弯路   一般人都只发牛B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谁修机器没有走过弯路   一般人都只发牛B

什么意思呢大哥.小弟我没看懂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时我是没办法了,只能乱测

有时候测量对地阻值大小还不如直接观察引脚工作电压值准确。

网友N: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测量对地阻值大小还不如直接观察引脚工作电压值准确。

那没电压只能测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是啊,惭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没电压只能测阻值了

嗯,还有种方法就是取掉芯片测量相连焊盘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还有种方法就是取掉芯片测量相连焊盘电压判断故障。

这个方法可以有,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呢大哥.小弟我没看懂啊

大家都在发修好比较顺的板子    真正修不好的 走弯路 的板子发的人毕竟是少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可以有,谢谢

嗯,有时候挑起芯片引脚测量焊盘电压也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操作不当用力过猛会损坏芯片。

网友O:
这个弯绕的好大   但楼主看的出来是个很是有耐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有时候挑起芯片引脚测量焊盘电压也可以,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操作不当用力过猛会损坏芯片。

这种引脚能挑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弯绕的好大   但楼主看的出来是个很是有耐心的

差点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家都在发修好比较顺的板子    真正修不好的 走弯路 的板子发的人毕竟是少数

哦,想想也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引脚能挑起来吗,

封装焊接的芯片引脚一般不能挑起来。

网友P:
这不就是 NEC 的通病嘛  搞这么复杂 哎

网友:
先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Q:
给你加分了,看来写这个贴你真是用了时间,鼓励下。不过下次发帖时,你改改帖子的名字,怎么听着这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不就是 NEC 的通病嘛  搞这么复杂 哎

要不是我先加电容没反应,我会搞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R:
这个还算好的,我修过一台大电容的,一看大电容,拆了换了6个330的,竟然也没用,费了半天工夫,最后还是给他换了个大电容才解决

网友S:
说了一大堆。。结果还是滤波 = =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封装焊接的芯片引脚一般不能挑起来。

就是嘛.........

网友: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这个还算好的,我修过一台大电容的,一看大电容,拆了换了6个330的,竟然也没用,费了半天工夫,最后还是给 ...

啥意思啊,怎么换了又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S:
说了一大堆。。结果还是滤波 = = 。

惭愧啊兄弟,我也不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给你加分了,看来写这个贴你真是用了时间,鼓励下。不过下次发帖时,你改改帖子的名字,怎么听着这别扭。

好吧,..............

网友:
电容不良搞出的问题没波波很难想像呀。我上回搞的一宏基笔记本3V 5V死活不出来。芯片还很热芯片也换了,到处测都没有短路和坏芯片。最后没办法了。试着拆掉3V和5V上的二个固态电容换成330的钽电容。芯片也不热了3V 5V也正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啊,怎么换了又换啊

当时是掉电,换了6个330上去还是掉电,就去查其他问题,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换了个新的大电容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啊兄弟,我也不想啊

其实有的。。之前让徒弟帮我加电容。。结果1.05V短路了。。

我也一下子弄死。。南桥显卡都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泉泉哥哥,赞一个。新手的福音呀

没有啦,,,,,,,,,,,

网友:
呵呵,刚看开头的时候就想到结尾了

网友:
好曲折的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是曾经走过不少弯路,经验慢慢积累,才行的, 不过最终修好了,还是不错的,加分支持!

谢谢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