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811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11):
版号:820-2496-a
故障现象:小绿灯不亮,不能触发
维修思路:onewire线路,公共点产生电路
维修流程:拆机目测没有进水,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接适配器只有3.42v电压有出来,其他没有电压出来图片
  既然小绿灯没有亮起,那就冲这里查起:
这是苹果经典的小绿灯电路,只有onewire总线正常后,才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实测Q6910的3脚D极为0V,不正常,正常要有高电平,于是查Q6910的2脚G极为0V,正常应为高电平,追其来源:

换名称再追:

此芯片为苹果的充电芯片,也是产生公共点的地方。由于没有此芯片的数据手册,根据其引脚大概简述工作流程:芯片得到供电DCIN ,电压检测ACIN,产生线性的VDD,VDD返回来给芯片的PWM模块再供电VDDP,当输入的电压正常时,就会从14脚输出ACOK。
弄清楚的芯片的时序就好办了,现在14脚ACOK为零,怀疑芯片坏,苹果的芯片都比较特殊,手上没有此芯片,于是再查查芯片的外围电路,查到2脚DCIN为0v不正常,此电压来自于二极管D7010,

测起二极管1脚对地值为33,基本判定芯片已经挂了。
手上没有ISL6258的芯片,换了一个ISL6259的芯片,对地值恢复正常,上电,小绿灯还是一样不亮,再查D7010,1脚还是0v,怀疑二极管坏,拆掉换0欧电阻,上电,小绿灯成功亮起,怀着激动的心情按触发开关,没有上电。芯片坏已经是确定了,加焊下ISL6259,再测起充电电压为8v,之前为2v,按开关,成功亮机,但是偶尔会掉电,可能是芯片有些不一样,待后续完工

网友:
好流弊的说,这都可以换芯片型号。。

网友:
感觉这里最好查下代换芯片的PDF数据手册和信号引脚定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博大精深

网友:
楼主发一下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修平果的经年很丰富嘛

网友A:
6258和6259可以代换的?

网友:
和普通板保护隔离电路查不多少。

网友:
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58和6259可以代换的?

不可以的,充电电压不足,有时候会重启。

网友:
感觉楼主修苹果有一手!佩服。

网友(2018-12-25):
收藏收藏 手机主板维修刚开始修笔记本,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么新的本都开始修 见都还没见过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好贴子,学习了。刚好在学苹果电路丰富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