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插电池不小心碰掉了u3芯片

楼主(2014-11-11):
这个纯属马虎大意,不小心撬点了u3芯片 这个谁能告诉我怎么维修,太小了,不过只有6个针脚?用风枪吹

网友:
求助一下大家 看看有没有厉害的

网友A:
烙铁也行啊,拆不给力,焊接烙铁还是好使的。

网友B:
风枪烙铁都可以啊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也行啊,拆不给力,焊接烙铁还是好使的。

烙铁怎么焊,真无从下手啊  太小太小了  从背面直接加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烙铁都可以啊 慢慢来

烙铁怎么焊,真无从下手啊 太小太小了 从背面直接加热可以吗

网友C:
如果手机真的装不上去,可以不用装这样子飞线,最好是装上,认好第一脚,用风枪吹,没什么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机真的装不上去,可以不用装这样子飞线,最好是装上,认好第一脚,用风枪吹,没什么难度

很厉害  我试试  谢谢了   这样子飞线中间那两个没什么作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  我试试  谢谢了   这样子飞线中间那两个没什么作用么

中间是一个供电,一个接地,飞线直连就不需要管这两个脚了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什么手机拍的

网友:
呵呵。。小心使得成年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一个供电,一个接地,飞线直连就不需要管这两个脚了

厉害厉害,不得不佩服,能不能一个焊点直接六个针脚悍到一起,确实太小了,用什么工具也难受,左下角那个点也已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什么手机拍的

这个却是太小了 眼睛都很难看得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烙铁都可以啊 慢慢来

电烙铁试过了,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
看图纸可以把1 6相连,3 4相连

网友:
慢慢焊回.....

网友(2014-12-12):
U3焊盘点也掉了,还有办法吗?

网友:
找图纸 焊点掉了飞线,要不就把线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