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硬盘还有救吗?就高手解答

楼主(2014-11-12):
请教这个硬盘还有救吗?就各位专家&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硬盘

网友:
用软件测试才行,如MHDD,不过估计很难,但估计能修成仓库盘,

网友:
希捷盘修复率低呢,用MHDD清零一下看看

网友:
基本上game over了

网友:
我用MHDD,找不到硬盘。
断开其他硬盘,用老毛桃启动盘,用MHDD,一个盘都找不到。
到家都在说MHDD,但是我感觉MHDD是不是过时了?因为windows都可以找到。

网友:
这软件检测真心不准吧。还是换MHDD测试下。

网友:
估计快完了,还是换新的吧!希捷的盘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