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液晶显示器之升压板维修(提纲型帖)

楼主(2014-11-12):
液晶显示器的升压板的故障主要有两种情况:
1:不升压:查升压管  升压芯片 和它的工作条件。
2:接LED灯条的接口没电压:查电源供电过升压线圈  升压二极管到LED灯条接口中间线路是否有断路性情况。
供参考

网友A:
完全赞同 要是有图纸 就更好不过了

网友:
来点实质性的会好点

网友:
关键是图纸很少见

网友:
楼主需要什么图纸,显示器的图纸应该不少把

网友:
我觉得吧
液晶显示器的升压板的故障有不止两种情况

网友:
我现在会被那种中间亮2变暗的LED故障难道,电压从12V转到46正常,一直都是正常另外的电压是反馈还是什么完全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赞同 要是有图纸 就更好不过了

   谢谢!是的。有图有真相更好。后面会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