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D4

楼主(2014-11-12):
昂达主板跑D4卡在那不动  换新内存故障还一样?

网友:
试试用频率低一点的内存看看。

网友:
内存问题,压一下北桥。。

网友:
你应该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时钟 VDDSPD 系统总线有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例这样的问题,跑D4,是直接出现D4码值有变化吗,一般的情况下,多给主板放几次电,然后再换根内存试一下,有时候换根内存就好了,换内存取下,再换上原内存还是好的。

网友:
刷BIOS SPD供电

网友:
刷个bios看哈

网友:
内存SM 总线

网友A:
都让人说完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
LZ修好了吧,LS的各位意见都是对的

网友:
有的主板显卡有问题也挡D4

网友:
查内存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让人说完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就静等结果就可以了

网友:
在此 这板子修好了么

网友:
有没有查下 内存 所有工作条件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