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我的显示器花屏是什么问题吗,能修吗?

楼主(2014-11-12):
那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我的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吗?能修吗?现象就是花屏,也确定了事显示器的问题,因为我用别的显示器就是好的,这个以装上去就花了。我上几张图,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你先通过测试屏的好坏,这个故障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算是部分花屏吧,就按版主的意见刷MCU试试看

网友:
应该可以修,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A:
又是一个不是搞电脑的在这里来求助,楼主,真心劝你,来这里求助就算别人给你说的再清楚,你也是不可能搞的好的,别人说屏线,你拆开都不知道哪个是屏线或你都拆不开,就算拆开了可能把屏也拆坏了,人家说MUC,你知道什么叫MUC吗,就算你知道什么是MUC,你有工具刷吗?有什么问题有这么多维修店呢,那里都是专业的,直接抱过去让人家给你检测去修就好了

网友:
先动一下屏线,

网友:
插插屏线换换驱动板,先确定是屏坏还是板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不是搞电脑的在这里来求助,楼主,真心劝你,来这里求助就算别人给你说的再清楚,你也是不可能搞的 ...

支持楼主,确实该干嘛的干嘛。

网友:
先看看屏线接触好不好

网友:
显示器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现在啊,只要有一个店,都会把电脑的东西挂上,搞的电脑店的人都没有办法生活了

网友:
如果不是搞维修的,这故障恐怕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不是搞电脑的在这里来求助,楼主,真心劝你,来这里求助就算别人给你说的再清楚,你也是不可能搞的 ...

你丫的直接复制我的评论,直接加点分点个赞也行呀

网友:
1.屏线
2.刷mcu,若刷不成,直接换驱动板
3.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