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信布纤的人员在尾纤上贴了个数字,请教网关和掩码是多少?

楼主(2014-11-12):
一单位光纤上贴了个标签,上面标为221.233.242.218/128/129
请问掩码和网关是什么?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对这方面知识比较薄弱

网友:
我认为网关是前面的

网友:
网关(Gateway)又称网间连接器、协议转换器。网关在网络层以上实现网络互连,是最复杂的网络互连设备,仅用于两个高层协议不同的网络互连。网关既可以用于广域网互连,也可以用于局域网互连。 网关是一种充当转换重任的计算机系统或设备。在使用不同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或语言,甚至体系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系统之间,网关是一个翻译器。与网桥只是简单地传达信息不同,网关对收到的信息要重新打包,以适应目的系统的需求。同层--应用层。

网友:
划分子网呀 !区分网络位和主机位呀 !你可以在百度上查呀

网友:
小小,顶一下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

网友:
211在前面211在前面

网友:
255.255.255.255

网友:
这个有点糊涂了

网友:
221.233.242.218湖北省仙桃市 电信
有三个IP,你这是接到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