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919SW 间歇性闪屏黑屏维修

楼主(2014-11-12):
                aoc 919SW 间歇性闪屏黑屏维修

分析检修:1:此机间歇性黑屏,且只是短暂黑一下,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也会一同灭掉。
2:首先测试电源板上5V和16V,发现16V在黑屏和正常显示时16.7V----17.3V跳变,断开16V负载(升压部分)故障依旧。5V基本不变,
由于主板是由5V供电,16V的负载又只有背光,因此对判定是主板还是电源板故障产生犹豫,为加快判定,找了另一片主板进行代换,判定故障在主
板。
3:由于只是偶尔黑一下,对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很有难度,考虑黑屏时指示灯也会黑,初判故障在此两项功能控制电路的共端,即程序/U401及
其外围电路,因很难等到现象出现而测试电压变化,于是直接更换U401后烧录程序,加电测试故障依旧。
4:此时只能再返回测试电压变化,还是考虑U401的工作条件(震荡及供电等)未发现异常,思路陷入僵局,无意中测试FB503(U401的供电为3.3V,1.8V的负载是U501),发现1.8V在指示灯灭时会降到1.4V,排除1.8V外围滤波等元件正常情况下,检查1.8V生成的控制端,,即BJT信号,发现指示灯亮时,此信号为2.4V,指示灯灭时为1.78V,根据电路,发现此信号由U501的18脚提供,试换U501,故障排除。

总结: 1:此故障难点在于黑屏间歇很久,对测试电压变化造成很大不便。
2:当测到5V输出稳定,16有跳变时,由于主板是由5V供电,16V的负载又只有背光,再结合实际的故障现象,对判定是主板还是电源板故障
产生疑惑。

网友:
尽管很难判断,但LZ还是修好了,基本功很扎实,可惜没图片,文字太简洁了

网友:
U501是什么芯片?没图看不懂

网友:
图好模糊看不清,不过芯片不良拉低1.8V经常遇到,前提是有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
U501是什么芯片…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这个应该是中间位置的电解电容损坏,导致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
u501是什么芯片给个图看看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