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h61m主板,紫5v对地短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12):
我是个新手,现在只是量出紫5v对地,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希望大神们详细的说说步骤,

网友A:
紫五伏是给待机的啊,看看稳压三极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紫五伏是给待机的啊,看看稳压三极管是否击穿了……

是三脚稳压器吗

网友:
短路摸那个发热就拆那个

网友B:
就是1117三端稳压器,紫色5V与其本身输入引脚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1117三端稳压器,紫色5V与其本身输入引脚相连的。

哦,知道了

网友:
五副短路  烧咯

网友C:
5VSB去的地方较多,可以烧机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D:
暂时先不建议用烧鸡大法,会扩大问题的,先用风枪一个个断开短路点,这样的板子没好办法的,别像我那么背,前几天连续修了2块最后都是桥烧了

网友E:
摸IO  摸1117三端稳压  还有网卡  最好测下1117中间脚对地, 不行吧IO拆了。  要看看是不是雷击板子了,这样可以缩短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先不建议用烧鸡大法,会扩大问题的,先用风枪一个个断开短路点,这样的板子没好办法的,别像我那么背, ...

电流太大了不是?

网友F:
建议接上可调电源 直接烧鸡  用3 v左右的电压  ,  小电流 烧鸡

网友B:
烧机电流过大也会造成桥烧坏,这里烧机电压也要控制在5V以内。

网友:
烧机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G: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短路的,是的打值?值是多少? 5VSB给USB、P/S2接口1117转换3vSB。主检查以上位置。

网友:
那个相连拆那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接上可调电源 直接烧鸡  用3 v左右的电压  ,  小电流 烧鸡

3v左右? 这么小?  电流应该调至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去的地方较多,可以烧机

新来的 弱弱问下 SB是南桥么?

网友:
电流应该调至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IO  摸1117三端稳压  还有网卡  最好测下1117中间脚对地, 不行吧IO拆了。  要看看是不是雷击板子了,这 ...

中间脚是5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3v左右? 这么小?  电流应该调至多大呢

根据元器件发热程度来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电流过大也会造成桥烧坏,这里烧机电压也要控制在5V以内。

能详细说说 台式机主板用可调电源烧机的步骤吗 ?  我只知道笔记本可以插上电源头,台式板子咋烧呀? 还有笔记本烧机电压和电流应该调至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短路的,是的打值?值是多少? 5VSB给USB、P/S2接口1117转换3vSB。主检查以上位置。

紫5v对地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元器件发热程度来进行调节。

哦 略懂了,不同板子不一样是吧,一边调一边摸芯片

网友:
纳尼。 怎么是5V啊,  这是有5VSB和1117转3.3V  中间脚3.3  第三脚地  第一脚就是那个电阻 控制的

网友:
还是不要先用烧鸡,先打打各供电管电阻。再看看,这种完全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5VSB对地短路很难修,我也遇到一个,没有修好

网友:
看样子紫5v对地短路很明显了,应为严重短路,由于 紫5v供电地方较多,但也全是待机时的供电,比较好找,先USB接口,滤波电容,电压转换IC等。

网友:
别的什么也不想说,只想问手头上有图纸吗。没有找版主要一只,有它在手包你在半小时内确定故障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