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V131 找不到无线网卡,关机后键盘背光和电源指示灯关不掉,usb3.0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4-11-12):
找不到声卡、网卡之类的,一般跟系统的关系不大.cmos设置恢复出厂、也是那个熊样。。。
注:此款机器如果拔掉cmos电池,会从亮机以后一直报警。。。连续5声
找了个合成官方a06版本的bios直接不触发了、、、无奈又把原来备份的刷回去了,结果奇迹发生了。。。。
真的有些bios坏了,备份下来再刷回去就好了,不知你们是否遇到过?
其实。能进系统的,某些功能不正常的,怀疑bios的,就不用这么麻烦的了,还得拆机。。。直接打开官方升级程序就ok了
附件:官网升级程序

网友A:
其实。能进系统的,某些功能不正常的,直接刷BIOS ,经验,LZ你的头像好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能进系统的,某些功能不正常的,直接刷BIOS ,经验,LZ你的头像好搞笑

呵呵,拆机就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B:
真的没遇到坏的BIOS再刷回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遇到坏的BIOS再刷回去是好的

遇到2次了。一个本、一个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