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m的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4-11-12):
好久没修本本了都差不多忘记得七七八八了,今天又收到一个c510m,不开机。拆电池按开关到0.28,初步判定cpu供电那里问题了,果然cpu电感没电,上网下了个图纸la-3861p.又是仁宝。查cpu开启vr-on3.3正常主供电vcc本来是5v的实测1.9v不正常。+5vs是由+5alw通过场馆转u28换而来‘
u28要导通必须g点高电平实测0.3v不正常,r483一边19一边没有,q37的三个脚都低电平,c568也是两边低电平,判定r483这个电阻坏了,拆卸下来量下无穷大,20k的限流电阻,在料板换了个22k上去,上电1.1了!心里那个喜啊,以为好了,我去接屏还是不亮。测晶震32.768才23就想应该是时钟芯片收的频率不对就没发出时钟的,换晶震看看,这里就杯具了那晶震用热风一吹融化了换上料板的直接不触发!换回原来的还是不触发,想骂人了!搞个这么假的晶震来坑我们。烦躁不作死就不会死,本来想到换晶震不行换谐振电容的,现在不触发搞个蛋蛋了,
今天再换个晶震上去电流电流上是上去了但是晶震没起振啊,谐振电容也换过几对了,拆了晶振打值两脚一样,晶振换了几个了,怎么办
图纸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
时序没到吧

网友:
电压全出了

网友A:
咋 回事 之前是起振  但频率不够是吧     不起振都不能触发了。 你可以截其他废板子的晶振飞线过去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没有呀,没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桥吧  南桥可能大

估计只有这样了,我拆了 晶振打值两脚一样

网友:
看看晶振一只脚电压是不是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C:
桥没供电晶振不会工作的,你查查桥的条件。还有从楼主语言中感觉少了耐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咋 回事 之前是起振  但频率不够是吧     不起振都不能触发了。 你可以截其他废板子的晶振飞线过去试试效果 ...

都没起的.电压0.2左右两个脚都是,飞到另一个板也是不行

网友:
等高手解决后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起的.电压0.2左右两个脚都是,飞到另一个板也是不行

不是吧。  都是0.2V那确实是不起振啊, 应该有电压差才行, 那这么说可以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没供电晶振不会工作的,你查查桥的条件。还有从楼主语言中感觉少了耐心

谢谢我再看看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起的.电压0.2左右两个脚都是,飞到另一个板也是不行

一般晶振都是一边高一边低的,两边一样一定不行的

网友:
直接干桥没有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没供电晶振不会工作的,你查查桥的条件。还有从楼主语言中感觉少了耐心

桥供电全有,我查了下,给别人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供电全有,我查了下,给别人干桥了

你用万用表测的话不准确,建议用示波器。还有就是晶振99%的不会坏,你的板子可能是其他问题,不要死修晶振。

网友E:
要么就是时序没到这步,要是就要桥坏才不起振

网友:
桥坏了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么就是时序没到这步,要是就要桥坏才不起振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示波器跟BGA,电压是全出来了,桥的供电我也全查 了都有,现在给同行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