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S788A电源输出电源10V3.3V

楼主(2014-11-12):
一款显示器HKCS788A电源板输出电源10V3.3V!但是电源板上写的是12V  5V !  光耦  稳压二极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3.3 v  10v  请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驱动板的电源灯也不亮! 没有电压~ 测量为一个NPN的三极管导通的2.2V电压过去给LED灯!  实际测量控制级的电压也是2.2V  输入级的电压也是2.2v! 我外接个5V到驱动板也是不行!没有电源指示灯!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源10V3.3V!但是电源板上写的是12V  5V !  光耦  稳压二极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3.3 v  10v
分压电阻,431   PWM IC  慢慢查   还有要先断开负载确定是电源板输出低还是被拉低

网友:
去掉负载,电源空载时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维修先电源,后驱动板,慢慢量

网友:
大家说的都是对的,明测电压不够,那肯定要不带负载修好供电,才有后一步。

网友:
看看持续供电外围元件   过流检测电阻等。

网友:
这个把电源管理IC换了。

网友:
这款型号白屏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