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能yao匙?

楼主(2014-11-12):
现在有很多人用wan能yao匙 破jie路由器密码。那么我该怎么对付wan能yao匙?

网友:
希望有人能有办法,同求中

网友A:
先把自己的手机和无线设备都连接好。再把你的路由器SSID隐藏,可以防99.9999999%的用户。

网友:
是无线密码吧?路由器密码更难破。

网友:
不设密码 他不就白破了

网友:
方法很多  建议用wpa2方式加密 目前是很难破的 大小写字母特殊符号加数字  搞定  其它的就不说了

网友:
所谓万能钥匙都是忽悠人的,没有多大作用。楼上几种方法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开 MAC地址 过滤 基本破解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 MAC地址 过滤 基本破解不了

无线路由器设置之防蹭网最简单操作(

无线路由器设置之防蹭网最简单操作(简单有效).rar

网友:
把密码不要设置单一的数字,最好用数字加字母

网友:
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不难的,容易的是只要你设了密码,然后自己不用任何第三方WIFI连接工具,基本上别人是很难破的,不过有时你外出也用万能锁增人家的网怎么办?难的时,就算你不用第三方软件,那如果你的亲人或朋友过来,问你要WIFI用一下,而他装了第三方软件呢?这也一样的会把你的密码共享出去的,,,,,

网友:
路由器加密方式wep的好破解!

网友:
绑定MAC地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自己的手机和无线设备都连接好。再把你的路由器SSID隐藏,可以防99.9999999%的用户。

   家贼最难防

网友:
对于破解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啦    有网大家用 节约资源嘛

网友:
万能钥匙是共享的连过此热点的密码

网友C:
自己的家里面的WIFI自己用  建议不要用万能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家里面的WIFI自己用  建议不要用万能钥匙

自己家的路由器 我当然不会用万能钥匙去破解密码。因为密码就是我自己设置的嘛

网友:
你加密了不要用万能钥匙用也可以把万能钥匙设置里面把自动分享关掉就不会分享出去就破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 MAC地址 过滤 基本破解不了

支持!我自己的路由器就是用的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