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公共点短路处理方法

楼主(2014-11-12):
  公共点的对地测试点的阻值基本是400——600Ω之间,这个阻值能反应出各个单元电路是否正常,通过公共点可以快速判断主板上的主供电是否短路。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这种情况是主供电严重短路,主供电上任何一个元件都可能引起短路,排除方法为:将与主供电连接的滤波电容一个一个的拆开排除,
可以 根据经验判断那个单元电路容易出问题开吃拆其相连的电容,也可以从单元电路上电容较少的单元电路查起,直到查出短路的元凶,更换之就好了。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几十到一百Ω左右,这种情况为微短路,可能是某个单元电路与主电路相连的场管击坏导致的,排除方法: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
的电感测试一下,看那个与公共点阻值相近,这就是重点排除对象,看一下这个单元电路上的场管是否被击穿或阻值偏低,最后更换之就好了。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200Ω左右,这种情况一般是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损坏或是相连的场管损坏导致的,排除方法:把各个单元电路中与主供电相连的场管的D级和S级之间的阻值都测量一边,看是否是500——600Ω左右,测量下供电芯片是否短路所致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维修可没这么简单,就是烧鸡大法也要有以验,才能快速搞定

网友:
有点道理,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作用啊

网友:
还是喜欢烧鸡大法

网友:
还是烧鸡比较实惠!

网友:
如果上点图,新手看的更明白

网友:
烧鸡虽快,个人并不推荐烧鸡大法,此法对机器各部件的寿命本身都存在威胁甚至出现不稳定状态,如果出现此状让人更是苦不堪言,只好对着机器说,此机是个鸡叻

网友:
烧鸡虽然有风险,但是速度快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维修可没这么简单,就是烧鸡大法也要有以验,才能快速搞定

支持!!!况且,楼主,你这帖子能再复制点不????这满大街都是好吧??~~~我记得不才就发过,别再复制了……

网友:
烧机简单。。

网友:
烧鸡打法好用

网友:
电击法电击法电击法

网友:
复制粘贴的吧    就当复习了吧   还是感 谢下楼主  有心了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
肯定是加电烧哦,一个个电容拆那不是要搞一天哦!

网友:
烧鸡大法也要有以验,才能快速搞定

网友(2016-07-31):
觉得还是烧鸡好一点啦

网友(2020-07-28):
大短,测试没电感短路的,烧鸡法最有效,一个个拆,一台机器可以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