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4-11-12):
N4050 笔记本,开机后能正常进系统,有时候能用一两个小时没事,有时候开机十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鲁大师测试,没有偏高的温度!北桥是HM67的 显卡是AMD 216-0809024  CPU是i3的 ,,,有木有大神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你搞定没有。

网友:
没遇到过,要是按我的思路,我还是围绕着温度下手或者显卡。

网友:
额 ,这种问题最烦了

网友:
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只能从温度下手呢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电压偏低的

网友:
1,BIOS
2,温控
3,焊显卡
4,把板子上能补的电容都补上去
5,用波测上面的供电,全部测一遍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显卡我换了也不行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是不是桥的事啊……上次修一台N4010跟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