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烧CPU供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4-11-12):
机器型号:联想B460
故障现象:供电短路
1、因为怀疑短路就直接拆机,拆出裸板测量高端管D极,对地阻值偏低,也就是说保护隔离电路输出端对地阻值偏低,
2、这种情况下一般为高端管被击穿而且这机器通病啊。
3、直接测量CPU和显卡供电的高端管,发现CPU高端管被击穿了,
4、这高端管是金属壳的MOS管,直接取下,短路没有了。因为没有这种高端管,直接飞线焊了个普通MOS上去。
5、加电后电流上去了但机器还是不亮,难道CPU被击穿了,更换CPU机器亮了。
6、但没一分钟飞线焊上去的高端管又被击穿,
7、再飞线换了个普通MOS管上去,开机机器还是能亮,用手摸此管,渐渐变烫,后来巨烫,直至再次击穿。
8、难道普通MOS管不能用在次电路?后买来铁壳MOS管换上,焊上去加电不烫了,故障解决。
注意:铁壳MOS管不能空焊,如果下面的G极空焊也会造成MOS管击穿。至于不能飞普通MOS管可能是因为飞线的原因吧,会造成G极方波脉冲收影响。

看完给加个分 OK!

网友A:
楼主看不懂啊你在说什么啊,

网友B:
普通场管不能替换的,即使用粗线飞线也是会发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不懂啊你在说什么啊,

看来兄弟没修过此机器 还有B470都会向楼主说的 会出现同一故障

网友D:
铁壳MOS管不应该是上下管芯片一起换吗

网友E:
我修过三台g470打雷烧cpu ,网卡, pch  不知是不是保护电路设计得不够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不懂啊你在说什么啊,

初学乍练,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场管不能替换的,即使用粗线飞线也是会发烫的

是滴,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兄弟没修过此机器 还有B470都会向楼主说的 会出现同一故障

是滴,金属壳的MOS管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铁壳MOS管不应该是上下管芯片一起换吗

不用,下管没坏,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三台g470打雷烧cpu ,网卡, pch  不知是不是保护电路设计得不够严谨

B460,V460板子都一模一样。都垃圾板

网友:
又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用,下管没坏,不用换。

哦,上课时老师讲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了。现在还没修到过铁壳MOS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上课时老师讲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了。现在还没修到过铁壳MOS的机器

呵呵,看来你是新手,等你电路都能看懂了就理解了

网友:
没图看的好累,下次有图之后再给你加分

网友G:
我看过别人用普通MOS管代替,但我从来都是换铁壳,安全

网友:
普通MOS管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主板上只有CPU供电的电流最大

网友:
这是通病之一,楼主不会现在才知道吧?

网友H:
普通MOS管可以代换的 我经常换 没有返修 要找那种功率大点的 一个上管拖二个下管的的  换这样的上管才没事

网友I:
普通的MOS管应该是功率不够,所以发烫.这机只能用铁壳的MOS管代换的

网友:
应该是功率达不到

网友:
有的时候 我用的是新买的场管,两个同时换,可是客户用几天又烧了,真是头疼啊,该如何办?

网友:
有理,楼主可用波波量下看看是否受影响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上管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改大MOS管可以

网友:
G级本来就不能空,G级必须受控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找这个解答!!刚收了一台联想460本!开机一会死机!!!

网友:
有道理 赞一个

网友:
飞线在粗一点,电流很大

网友J:
谢楼主了 ,最近B460坏的很多,基本都是这一问题,不过有时换上去的铁壳子也会发烫,而且电流也会很高随后就掉电了 ,楼主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B460烧铁壳上管的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要是在附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楼主了 ,最近B460坏的很多,基本都是这一问题,不过有时换上去的铁壳子也会发烫,而且电流也会很高随后 ...

因为铁壳的MOS管的G极在下面,焊的时候看不到,如果G极虚焊会击穿高端管。所以焊的时候要注意,中间G极和S极板子上锡多点,不容易虚焊,还有就是MOS管G极到供电芯片的线路烧断了,也会造成MOS管击穿,说白了G极必须受供电芯片的控制不能虚焊

网友:
大功率mos管换了一样会击穿。,主要是飞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普通的MOS管应该是功率不够,所以发烫.这机只能用铁壳的MOS管代换的

不像是功率的问题,我代换过大功率的MOS管了,还是不行,可能是线的问题,要么细了,要么G极波形受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看过别人用普通MOS管代替,但我从来都是换铁壳,安全

是滴是滴,我以后也直接代换得了,不过管子不便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通MOS管可以代换的 我经常换 没有返修 要找那种功率大点的 一个上管拖二个下管的的  换这样的上管才没事

我以前也是这么飞管子的,可是这次很奇怪,用的是大功率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滴是滴,我以后也直接代换得了,不过管子不便宜哦

要不了多少钱,我每次都是30-40个上官,10个下官这样买

网友:
之前也修了这样的问题,后来还是换铁壳的。要不然会烧cpuic

网友K:
就管子击穿,没有损坏其他元器件?

网友K:
管子击穿,CPU会挂,这么做实验,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就管子击穿,没有损坏其他元器件?

会挂CPU滴,摸摸管子温度,尽量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挂CPU滴,摸摸管子温度,尽量小心

恩恩,知道了,手感很重要

网友L:
哦!你是说维修时波。。。。我以为你又什么方法

网友M:
代换的稳定不  不会还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代换的稳定不  不会还会坏吧

代换原装的MOS管到现在都没返修,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K:
管子击穿,CPU会挂,这么做实验,好吗?

你有啥好招,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你是说维修时波。。。。我以为你又什么方法

我们不就是做维修这行吗

网友N:
是不是之所以用金属MOS管就是因为功率比一般MOS要承受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之所以用金属MOS管就是因为功率比一般MOS要承受的大

有可能,但我更倾向于飞线造成的问题,和线径线的阻值有关

网友(2014-12-14):
我发的原装管子  还是烫手   不敢用

网友:
学习了,下面的两个焊点不容易焊

网友:
  铁皮管就用PWM电路的上管就可以改了,还有B460的爱烧3V 5V电路,一般是烧成大短,然后CPU,南桥,网卡,几乎直接都挂了

网友:
这机器容易烧CPU不好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上课时老师讲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了。现在还没修到过铁壳MOS的机器

老师是来个干脆的,不过这样也会误杀好的元器件,虽然这东西不是很值钱。必须尝试才知道啊。还有就是什么都得靠经验才能总结出来。

网友:
换管,换PWM芯片

网友:
这铁壳MOS管,怎么我就那么难拆,装的时候也那么难呢。风枪850A,难道功率小了

网友:
2個月前飛綫4個mos管還沒有返修,擔心中。
當時忘了摸一下溫度,不知道煬不煬。
如果溫度正常的話一般都沒什麼問題的,鳥龜殼易壞就是給燙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