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2B360H 开机暗屏,求助

楼主(2014-11-12):
三星 S22B360H 开机暗屏,拔掉屏线显示白屏证明灯管正常,不知那里问题求助

网友:
刷个MCU先

网友:
不插VGA正常,插VGA一闪就灭,求大师指教

网友A:
查19v 查背光开启,

网友B:
你把屏线拆了 在试插VGA线 看背光是否也是一闪就灭呢。

网友C:
暗屏?手电照屏有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暗屏?手电照屏有图像?

不用手电都能看到有图像只不过很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屏线拆了 在试插VGA线 看背光是否也是一闪就灭呢。

不会灭常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9v 查背光开启,

能具体点吗我不懂啊

网友D:
好的,我先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先刷个试试

是不是刷在25x40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9v 查背光开启,

背光开启电压14.36v

网友:
暗屏还刷程序?暗屏说明图像信号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手电都能看到有图像只不过很暗

暗屏故障一般是高压板和背光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暗屏故障一般是高压板和背光的问题。

谢谢提醒,我在看看吧

网友D:
哎,没有电路图,在修不好,只有换板了

网友:
这说明什么 背光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在屏幕和驱动板 这2个, 可以再换其他屏幕来代换测试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慢慢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哎,没有电路图,在修不好,只有换板了

你升压板是LCD还是LED的,其实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升压板是LCD还是LED的,其实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说的 拔掉屏线白屏 高压部分没问题  说明是驱动部分 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升压板是LCD还是LED的,其实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升压板是LED

网友:
哎,送售后维修了。我也觉得驱动板问题,但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原来是屏的问题,本来用奇美的屏可以亮,可用了友达的屏就暗屏。害的我瞎折腾。哎就算积累经验了。

网友:
今天我找了个led高压板接上去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
修好了吗 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是LED
LED升压原理更简单,你理解BOOTS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查一下电压 看看哪里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