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搞定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1-12):
型号:SL410K集显
症状:不定时掉电

过程:刚开始是无待机,更换EC后变成瞬间有待机又被拉低,更换5v_s5电中一个小电容后好了。就是待机稍微高点0.03 不管了 速度装机,电话给哥们OK了来拿,谁知电话刚挂“啪”的一声 掉电了!倒,再次电话哥们不要来拿还没修好。

这里有漫长的维修过程,嫌麻烦的可以略过       1  先上鲁大师看温度,OK   2  拆掉sys_shdn#的Q20的管子,还是掉。3 发现时间走走就变慢了,难道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时间不慢了,还是掉  4  待机芯片带不起负载?换掉待机芯片以及3V 5V的上下管以及滤波电容,还是掉 5 在板子空缺处加CPU场管,以及更换CPU的滤波电容 还是掉 。 好是好这些掉电都有个规律半小时必掉    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装了个系统,居然好了放了一夜都没掉电,再次电话朋友OK了,来取机子,电话刚挂,“啪”的一声又掉了,晕倒了。实在不想修了,因为朋友已经报价给顾客,还等了这么多天,不修说不过去。

再次拆机, 突然想到了,我不还有示波器吗?拉出来练练。

3V波形明显不对,头部不是方形,5V波形一看就很舒服是OK的,把2个电感对调,发现3V的电感坏了,换之OK。 待机变为0.016(这是正常的)如果刚开始就上示波器就可以秒杀了呵呵

待机3V的波形:

待机5V波形

网友A:
多发点示波器的维修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好历害啊,有什么秘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发点示波器的维修

可以的,以后用到示波器修好了就发给你们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示波器好历害啊,有什么秘诀啊

这是示波器最简单的应用了,谈不上厉害。

网友:
对于一天内频频不定时死机-蓝屏的故障。 这个问题困扰三个月了,内存,桥滤波电容已更换,—U和内-ATX也更新,故障依旧。 是七彩虹GA-G31M-ES2C 主板,楼主何什么良计供参考?

网友C:
楼主在没用示波器的时候换了上下管以及滤波电容就旁边电感没动让故障得以逃脱,可惜可惜。

网友D:
打得波形是电感前端把,修的不错,后端打一下看一下更好了

网友E:
可惜数字的不会用,不去实地的话,没法学到高深的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没用示波器的时候换了上下管以及滤波电容就旁边电感没动让故障得以逃脱,可惜可惜。

谁想到电感会坏啊,还好没换,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打得波形是电感前端把,修的不错,后端打一下看一下更好了

是前端,有个问题请教你为什么前端电压显示22V啊?后端打了是一条直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惜数字的不会用,不去实地的话,没法学到高深的抓波

好用啊,傻瓜式的 别把示波器当成多难操作的东西

网友:
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前端,有个问题请教你为什么前端电压显示22V啊?后端打了是一条直线

是电感前端的波形,但是不应该是22V,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压值,至于为什么是这么高,而不是5V,楼主要把PWM电路研究透彻了,就把这个谜团解开了。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金牌维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啊,傻瓜式的 别把示波器当成多难操作的东西

想问下楼主这个1102E的波波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买了一个SS7810,就会简单的用。

网友G:
未必真是好了,3v电容换新的没有?或许在你吹电感的时候把电容加热了所以波形正常了!总之不稳定的机器挺麻烦的。

网友:
电感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未必真是好了,3v电容换新的没有?或许在你吹电感的时候把电容加热了所以波形正常了!总之不稳定的机器挺麻 ...

怎么可能,你没好好看我的帖子啊 我把3V5V 2个电感对调了  5V变成之前3V的那个破波形

网友H:
波波证明一切,现在买什么示波器好呢??根据你的经验!!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波波证明一切,现在买什么示波器好呢??根据你的经验!!

我用的这RIGOL的还不错比安泰信的好,我建议直接泰克 用起来放心

网友:
有波波在手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前端,有个问题请教你为什么前端电压显示22V啊?后端打了是一条直线

是啊,因为公共点电压是19v,加上芯片的5v,差不多就是二十多伏,不然管子导不通的,经过电感电容整流滤波就成直流了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故障肯定修不好了,谁能想到电感会坏

网友:
很久都没有用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