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触摸芯片供电无。对地200欧姆

楼主(2014-11-12):
ipad2触摸芯片供电无。对地200欧姆。机器是别人修过。把网罩拿掉后发现有个木棍人为卡着。一开始测试=PP3V0_GRAPE短路电容去掉后阻值是50欧姆。一怒之下电机的方法结果没有烧出来。之后去掉了触摸芯片是是200欧姆。上电电压还是没有出来。强制飞线上电电压有触摸还是用不了。
芯片

网友:
3V的触摸供电是PMU直接输出的,不断线的话不会没有,触摸不能用,要查控制芯片和处理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触摸芯片的事。比较难弄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