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1MMB8E0 REV E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4-11-12):
开机显示动芝后就灰屏,BIOS也进不去,外接等都是灰屏。那位大师修过。。。。

网友:
你发的是板号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显卡问题大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具体机型??刷bios先。。。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高点

网友:
晕死,一看就是显卡问题,还用说,还驱动……我呸~~

网友:
还有,你这发帖的分类应该是【求助帖】吧,怎么会是【维修经验】呢

网友:
有图纸么
共享一下给你看看

网友:
我有个神州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掐指一算,显卡虚焊了

网友(2014-12-26):
电路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ATI显卡吧,把屏线接口的Q42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