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ASUS K43LY rev5.0的CPU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1-12):
求救ASUS  K43LY  rev5.0主板,触发后的电流一直1.52V不显示,BIOS刷了。基本动作要领都检查了一边,就是这个地方不对,由于没有点位图,按3.1版本把能查的条件都摸了一遍,就查这里有问题,点位图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问是不是CPU坏了。看见那个电阻两边都是很粗的线啊!!!

网友:
板载的坏的少吧

网友:
集成的CPU一般不坏的   你再查查  有些北桥空焊的

网友:
这个没图还真不好说。。

网友A:
有3.1的点位,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97-1-1.html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集显电压没出吧,

网友:
拿个好的测试下

网友:
应该没事吧 那电阻是不是相当保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1的点位,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97-1-1.html

就是看的3.1的  就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啊

网友:
这个很少坏

网友:
怎么看着那个地方都是接地线吧

网友:
阻值为0是不是供电短了

网友:
应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CPU热不热?查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这个一般很少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