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miniPCI-e无线网卡怎么改为USB网卡

楼主(2014-11-12):
(无正文)

网友:
就算你硬件改成了那软体驱动你怎么办?

网友:
有硬件没软件也是不行的 一个USB无线万卡才值几个钱啊,就不要DIY那么麻烦

网友A:
直接 接一个外设的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想法很创新 实际不可取 !

网友:
跟客户解释一下,外置一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 接一个外设的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想法很创新 实际不可取 !

即使知道那几条线,里面也不好装USB无线网卡啊

网友:
没那必要,一个外置无线网卡跟个鼠标接收器一样大,又不碍眼,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供电、接地、d+、d-!四条飞线ok!

网友:
外置一个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