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双桥上电时序

楼主(2014-11-12):
DA0TE3MB6C0   AMD双桥,加电1.A不动,测量各电压基本正常,有遇到过的吗?A_RST#   CPU_LDT_STOP#   CPU_LDT_RST#  都出来了,机子还不亮。。。。为什么有知道的吗?
.

图片中R601没有料,但EC(WPCE775LA0DG)23脚接不到HW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时序还真不是很L解  电压都出来就  基本就没什么下手的地方了  干桥就是我的杀手锏了

网友:
应该能下载下来

网友A:
可以参考联想X100E的图纸,架构和芯片组一样,里面有时序

网友B:
风枪吹下北桥背面,再开机能显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下北桥背面,再开机能显就是了

是开着机加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开着机加热?》

当然是断电加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断电加热啊

北桥我重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联想X100E的图纸,架构和芯片组一样,里面有时序

谢谢。。我的找图纸

网友:
换掉北桥试试,我以前修到这样的机器。双桥的机器南桥也容易虚,但是重点是北桥。

网友:
A_RST#   CPU_LDT_STOP#   CPU_LDT_RST#  都出来了,机子还不亮。。。。为什么有知道的吗?

网友D:
1A不动多数是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A不动多数是北桥挂了

那这些信号还都 能出来

网友E:
楼主  机器修好了没 。结果发一下啊!

网友:
图片中R601没有料,但EC(WPCE775LA0DG)23脚接不到HW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机器修好了没 。结果发一下啊!

你也有这机子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