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jn不加电如何检测维修

楼主(2014-11-12):
小小白想请问下好心人
我这笔记本z99h56jn 之前是开机后经常黑屏自动重启后连续短鸣报警   然后我插拔了内存和显卡后 再开机就是不加电状态 完全开不了机了
会是哪部发出了问题 ?

如果我自己用万用表做初步检测的话 应该测量哪些点?  最好能有图示(类似的板子的案例也行)
因为是比较老的机器 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价值 所以想自己先捉摸捉摸

网友:
补充说明
单独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都已试验 仍然无法加电
适配器灯亮电池充电灯亮 充电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看得出你的理论和经验都很缺乏啊,那就不好说了,不加电检测隔离保护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华硕老机器的时序论坛一大把,自己找找

网友B:
楼主插拔内存的时候断电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你的理论和经验都很缺乏啊,那就不好说了,不加电检测隔离保护电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华硕老机器 ...

嗯 谢谢回答 不是缺乏而是从来没玩过检修这事 关键就是第一次尝试 需要比较详细的图解说明
昨天找了一下 似乎还是比较懵懂

网友C:
先不加电测公共点、各供电电感有无短路,再上电测~~~~太多了,不写了,你还是去**培训学下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插拔内存的时候断电了么

关机状态 没插电源适配器 但是电池忘记拔 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加电测公共点、各供电电感有无短路,再上电测~~~~太多了,不写了,你还是去**培训学下吧

嗯 这些我昨天大致也了解了一些
但是下手前还是想找一个详细点的视频或者图解培训教材 请问有推荐吗?

网友:
本人不是搞维修的 是自己的老电脑坏了 不想放弃治疗 又爱自己捣鼓捣鼓

这如果送去维修店 检测和维修收费大约是怎样的?

网友:
看看南桥模块,测下工作条件

网友:
之前是和你开玩笑的,但象LZ这台老机子,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了。你就用来练手吧。如果屏没坏,留着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来人帮忙啊 我不想拆了啥也没干又装回去不是么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1526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