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4-11-12):
显示故障为不开机,拆机出来,发现12 和5V都没有,拆掉电源板下来维修,发现驱动芯片是6脚的小芝麻官,视力不好,不知道是神马型号,客户急用,改装吧,改装好啦,串联灯泡上电,灯泡没有亮证明没有短路,测试12和5V都有啦,且很平滑,装板回去开机,一切正常,收钱。。。客户急用,只拍了张,,请见谅、、、、

网友A:
我没看到灯泡串联的位置,灯泡是多少瓦的LZ 还有迅维发明的这个电源模块耐用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灯泡串联的位置,灯泡是多少瓦的LZ 还有迅维发明的这个电源模块耐用性如何?

基地研发的东西,质量还杠杠的。。。改驱动芯片很麻烦,需要改很多东西,比如频率设定,HV输入电压电路,太麻烦啦。。。用驱动模块快速完成,多不了几块钱,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C:
这个小电路什么价位呀,直接在迅维淘宝上可以拍到不

网友:
迅维发明的新产品派上用场了,看来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灯泡串联的位置,灯泡是多少瓦的LZ 还有迅维发明的这个电源模块耐用性如何?

灯泡是取代板上的保险,保险一定要取下

网友:
  和我在店里整的一样,装通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路什么价位呀,直接在迅维淘宝上可以拍到不

可以啊。。。12块钱,学员10快。。。

网友:
稳定,,杠杆的。。。

网友:
我还未试过这东东,改天找个试下。

网友:
运费太贵了

网友:
价钱合理。很给力。

网友:
用驱动模块好用。

网友:
我以后也用驱动模块

网友:
省事,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谢谢提醒,以前干活挺笨哦,这个办法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研发的东西,质量还杠杠的。。。改驱动芯片很麻烦,需要改很多东西,比如频率设定,HV输入电压电路, ...

怎么改的啊 能详细点吗 到底怎么接线?

网友D:
介绍的太简单了 详细说说怎么接线

网友D:
哪卖有啊  快说说  我也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卖有啊  快说说  我也想要

基地的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介绍的太简单了 详细说说怎么接线

买这东西,,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E:
楼主,您是更换了6脚芯片,还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是更换了6脚芯片,还是什么呀?????

6脚的PWM芯片很小,不知道型号,,芝麻大小。。。。直接用迅维研发的通用驱动模块改装。。

网友:
驱动改装版性能与原装的有区别吗

网友:
好东西  我也要买来试试